[STM8] 求教STM8L151的DAC输出问题

楼主(2011-08-05):
请问有没有用过STM8L151的DAC的,我想请教DAC输出的问题,我的程序在STM8L152c6t6上实验成功有输出,但是在STM8L151上却没有输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哪位高手能够指点迷津,在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唉!论坛里就没有用过STM8L151的吗,为什么一个热心回答的人也没有呢,坛主也不知道吗

网友A:
请问有没有用过STM8L151的DAC的,我想请教DAC输出的问题,我的程序在STM8L152c6t6上实验成功有输出,但是在STM8L151上却没有输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希望哪位高手能够指点迷津,在这里先谢过了! ...
引用 楼主:

STM8L152c6t6跟 STM8L151c6t6比较,在DAC上面应该没有什么区别,记得区别主要是151不支持玻璃LCD

STM8L151没有输出,可以换片芯片看看是否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楼主:
我已经换了3片芯片了开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这批新片有问题

网友A:
我已经换了3片芯片了开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买的这批新片有问题
引用 楼主:

问问购买的渠道是怎么会事情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结贴。

网友B:
解决了,也不说一下怎么回事
以后还想别人帮忙解决问题吗

网友C(2012-01-15):
我想应该是这两句的问题吧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DAC, ENABLE);        //打开DAC时钟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COMP,ENABLE);        //打开比较器时钟

网友D:
STM8L152c6t6  有好价格。。。。实惠

网友E(2013-05-09):
楼主无良,该踢他出论坛!

网友F(2013-09-11):
这种LZ必须T出去
自私

网友G:
也许他自己也不太确定怎么解决的,哈哈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就好   如果能真正知道怎样解决问题   那就更好了

网友I(2014-04-16):
STM8L151C6T6  我司优势出货有需要请联系 13714327748 QQ695249345

网友J(2014-06-10):
9楼说得很正确,要开启比较器的时钟,STM8L151有路由功能(Routing interface (RI))需要设置,按照手册说明
the DAC_OUT1 can be routed to any
I/O of group 5 by setting the corresponding I/O switch bit (CH13E in the RI_IOSR1 register,
CH14E in the RI_IOSR2 register or CH15E in the RI_IOSR3 register).
如果不开启比较器的时钟,对应的寄存器是写不进去的,也就不会有D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