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轻松面对多点电容触摸屏的设计挑战

楼主(2011-08-05):
这是本人考虑想写的一篇**的题目。在此给出是希望对多点电容触摸屏感兴趣的朋友一起加入讨论,启发思路,集思广益。该贴我设了最高50,任何有启发价值的帖子都会得到高分。

网友A:
好呀,这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
楼主最好能由浅入深,照顾大多数,呵呵。
或者写两篇,一篇多点电容触摸屏入门,针对想了解多点触摸还没有接触过的读者。很多朋友对多点触摸原理并不清楚,触摸屏用户模块相关信息一般用户也很难接触到,还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开发流程,还有truetouch相对于其他产品的优势等等
另一篇就是楼主想写的设计挑战,可以针对想开发多点触摸的读者,具体设计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等等。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很期待楼主的**!

网友A:
大家赶紧把想了解的告诉PSoC_Rock,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
透漏一下,PSoC_Rock可是触摸方面的资深专家呀!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持配合。 只可惜响应的人不多,尽管我放了50分的高分。

网友B:
我进来学习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估计大家还在想,呵呵。
问一下楼主,计划什么时候写呀?

楼主:
回 Go_PSoC, 正在写,在此先给出引言。

多触点电容触摸屏已经并且正在继续改变人们与手持设备之间的人机交互方式并给人们带来许多新的操作体验。从手机到电子书、电子写字板、导航仪、电子游戏机和笔记本电脑等等无不纷纷抛弃原来的轻触按键,竞向选择多点电容触摸屏来进行人机交互。尤其是I-Phone和I-Pad的横空出世,使多点电容触摸屏深入人心。然而,多点电容触摸屏的设计并非轻而易举、唾手可得。严格地讲,多点电容触摸屏技术还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技术,它还是一个处于发展阶段并且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技术。对于一个多点电容触摸屏的设计者而言,在它面前仍然面临着诸多的设计挑战。接下来将介绍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有哪些设计挑战。

网友C:
没有积分呀,下载不成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期待ing

楼主:
设计挑战一
来自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将由于手指触摸而产生的微小的互电容变化转化成数字信号并具有足够的分辨率。我们知道,一般地讲,多点触摸是基于互电容感应原理,而互电容是发射感应条与接受感应条在交叉点处的寄生电容,这个电容是非常的小,通常在0.2~4pF, 而手指触摸而产生的互电容的变化就更小了。对这种微小的互电容变化的检测,不仅需要有对电容变化高度灵敏的硬件检测电路以实现微弱模拟电量到数字信号的转换,同时也需要相应的软件来进行控制协调以保证在整个触摸屏上的每一点对手指触摸信号有足够高的灵敏度。

网友A:
确实是大家希望了解的呀

网友D:
:handshake非常期待中....

楼主:
设计挑战二
        如何获得足够快的扫描时间是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的第二个挑战。对于一个M行和N列感应条的单点触摸屏,使用自电容扫描,它仅需要分别扫描M行和N列后就可以根据每一行和每一列信号来进行计算,定位手指在触摸屏上的坐标。它扫描感应条的次数是M+N次。当你使用多触点互电容扫描时,由于必须是行和列的交叉点扫描,所以它的扫描次数是MXN次扫描交叉点的次数。 对于一个10行20列的3.2寸屏,自电容扫描只需要10+20=30次,而互电容扫描却要10X20=200次。当触摸屏的尺寸越来越大时,扫描次数的增加越来越快。为了使用户有比较好的触摸体验,它需要每秒至少扫屏50次。 这就意味着每一个点的扫描加数据处理的时间必须少于100us, 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快的响应时间。而触摸屏的尺寸越大时,行和列数目就会越多,这个时间就更短。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肯定还有,别着急,呵呵

楼主:
设计挑战三
        触摸按键、触摸滑条和触摸板都使用铜箔作为触摸感应器,但触摸屏基本上都使用ITO(Indium Tin Oxides)材料作为触摸感应层。铜箔的电阻率极小,因而它的电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ITO透明而导电,但ITO却有比较高的电阻率。 通常在触摸屏上ITO的电阻率用方阻来表示,即一个单位方块的电阻是多少。 一般地,ITO的方块电阻从45~350欧姆不等,取决于触摸屏生产厂家的涂层工艺。由于ITO电阻的存在,使得在触摸屏上的每一个感应条的近端到远端会有3K~30K欧姆的电阻,这个电阻结合每一个感应条上的自电容所产生的RC延迟,就使感应条的近端和远端会对发射的信号有不同的响应时间或者充放电时间,进而导致在近端和远端的手指触摸信号有大小的不同。严重的情况,这种不同可以达到50%以上。如何消除或减少这个差异,是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的第三个挑战。虽然选择方阻更低的ITO涂层是减少这个差异最直接的方法,但通常方阻更低的ITO涂层的厚度会更厚,导致透明度的下降和成本的增加。对很多终端客户来讲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E:
又有更新,支持支持

网友F:
M行,N列,为啥不能只做M+N;个人认为可以根据采样值分块然后求块的最大点。

楼主:
设计挑战四
    信噪比(SNR)是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对一个触摸屏来讲,有足够大的手指信号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触摸屏并非置身于象牙塔上,在它的周围有诸多的噪声源。比如,紧贴在它下面的LCD就是一个噪声源,不同的LCD甚至不同的显示画面,其噪声的大小和频谱都不一样。尤其是对有些AC Vcomm类型的LCD,它能够在LCD的表面产生高达15nA/mm2的电流噪声和1V以上的电压噪声。虽然一个ITO的屏蔽层被放在触摸屏的下面的方案被一些设计者所采用,  但屏蔽层的增加,导致触摸屏厚度的增加和成本的增加,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可视性。并非所有的终端客户都可以接受。手机本身的射频信号和外界的电磁波也会对其产生干扰。当采用触摸屏的终端采用外部市电供电时,通过来自电网和电源适配器可能产生很大的共模噪声。还有使人感到棘手的充电器噪声,触摸屏及系统本身所产生的噪声如AD转换带来噪声、开关噪声以及电源噪声和ESD测试所使用的8~10千伏ESD噪声。在这么一个多噪声的环境中,如何使触摸屏系统对各种噪声源的噪声有很好的噪声免疫力获得足够高的信噪比是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的第四个挑战。

网友G:
触摸屏能定制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定制什么?

楼主:
设计挑战五
手指定位精度是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的第五个挑战。现在的终端客户对手指在触摸屏上的定位精度要求越来越高,尤其在触摸屏边缘上定位精度。我们知道通常使用质心算法来实施手指的定位计算。然而由于电容触摸屏在边缘上的感应单元的不完整性和手指在边缘上先天地缺失半边的权重信号,在触摸屏的边缘仍然使用质心算法将带来较大的误差。因此,改进手指定位的算法,不仅适用于触摸屏的中间区域,同时适用于触摸屏的边缘区域使手指触摸的定位更准确是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必须面对的挑战。

网友H:
又有更新,支持

楼主(2011-09-06):
设计挑战六
多点触摸手势识别和跟踪。多点电容触摸屏就是为了多点触摸和手势识别而设计的。一般使用最多可以识别十个手指的触摸。最常用的手势为一或二个手指的手势。它不仅要能识别单触点的十四种手势(上、下、左、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左旋、右旋、单击、双击、点住和抬起),而且要能识别双触点的二十七种手势(双触点上移、双触点下移、双触点左移、双触点右移、双触点左上移、双触点左下移、双触点右上移、双触点右下移、、双触点缩小、双触点放大、双触单击、一触一上移、一触一下移、一触一左移、一触一右移、一触一左上移、一触一左下移、一触一右上移、一触一右下移、一触一左下左拐、一触一右下右拐、一触一右下左拐、一触一右上右拐、一触一Z形移、一触一三角移、一触一正方移和一触一画圆)。此外,在多于两个手指触摸时要能实时地跟踪这些手指的移动,赋予每一个触摸手指的临时识别代码不能搞错。它对手势识别算法的设计和芯片的运算速度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

网友I:
楼主高人啊,十点触摸不知道相邻两点之间的间距能小到多少。

网友A:
越来越期待楼主的**了

楼主:
设计挑战七
低功耗。任何使用电池供电的移动设备对其每一个功能单元设计的功耗要求都会非常苛刻,尤其是在当下的低碳时代。多点电容触摸屏作为移动设备中的一个功能单元当然也不会例外。要使多点电容触摸屏在完全激活的情况下功耗小于35mW、在待机的状态下功耗小于100uW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多点电容触摸屏的设计不能达到这个要求,将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网友J:
我不懂触摸屏,但是也得顶下!!!

楼主:
设计挑战八
防水性能是衡量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性能的标志性指标。似乎使用互电容扫描的多点电容触摸屏具有天然的防水能力,它并不构成一个设计挑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使用自电容扫描的触摸屏,水滴和手指触摸产生的信号变化的方向是相同的,要将水滴从手指触摸中分辨出来颇费周折。而互电容扫描的触摸屏水滴和手指触摸产生的信号变化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因为手指触摸使互电容减少,水滴却使互电容增加。这就给人这样一个感觉,使用互电容扫描的多点电容触摸屏具有天然的防水能力而不需要采用特别的措施去做防水处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当水滴滴到互电容屏上时,确实不会也没有产生误触发,但当水滴被擦掉以后再用手指触摸原来的地方就不灵了。运气好的时候,过一段时间可以恢复到原先的手指触摸灵敏度。我们知道一个合格的产品是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更不会去依赖好运气。因此如何解决因水而带来的手指触摸失效的问题是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的又一个挑战。事实上因水而带来的触摸失效的问题不仅仅指水滴,它还包括水膜和大片的水。

网友K:
期待PSOC ROCK的高见
我提供几个我知道的解决问题思路。
1. 互电容受手指的影响,变化量很明显,加上发射和接收激励信号都在封闭系统中,抗外部干扰效果很好,所以信噪比很高。
2. IPad的触摸屏采用并行检测,效率比对地电容检测高很多,所以检测效率不是问题。
3. 触摸屏材料的电阻偏大目前有很多先进工艺可以解决,例如用半导体工艺在触摸屏表面制作低电阻的金属丝,而且是肉眼都无法察觉的。
4. 特殊的触摸屏图案可以有效隔绝LCD噪声。据说查国外专利有很多方法。
5. 用权重差值算法是很难保证定位精度的。据说用多次曲线的差值算法可以到达相当好的差值精度。
6. 多指跟踪算法应该在很多视觉跟踪算法的论文中有很详细的分析。单我没研究过。
7. 功耗若在高检测效率的情况下应该不是问题,理论上芯片大部分时间应该在休眠。实际上互电容在并行检测的情况下应该是耗时很短的。
8. 防水对于以上7个挑战来说,是最容易的事情了,软件的算法应该不复杂。只是需要反复尝试、对比,总能把大部分特殊情况找出来,然后进行针对性的处理。

我用PSOC进行开发超过5年,但无奈无法接触到TRUETOUCH的资料。
其实我是很有兴趣知道CYPRESS是如何解决以上各个挑战的。
或许PSOC ROCK能否帮我?

网友B:
期待PSOC ROCK的高见
我提供几个我知道的解决问题思路。
1. 互电容受手指的影响,变化量很明显,加上发射和接收激励信号都在封闭系统中,抗外部干扰效果很好,所以信噪比很高。
2. IPad的触摸屏采用并行检测,效率比 ...
引用 网友K:
处女贴这么有水平。。。

楼主:
设计挑战九
怎样克服来自低档充电器的噪声是多点电容触摸屏设计的第九个挑战。尤其是在中国市场,大量的低档充电器被用户所选用。这类充电器所产生的噪声和其他噪声有两个特别的不同:第一是它的噪声在没有手指触摸时并不呈现出来,仅当触摸时才显现出来并且非常地强烈,使得一个有效的触摸变得很不稳定进而变得失效;其次是这个噪声是来自充电器并通过地线传到触摸屏系统的一种共模噪声,它很难通过普通的硬件滤波来滤掉,常用的数字滤波对它的滤波效果也不理想。所以必须有一种高级的滤波方法来对付这种低档充电器的噪声。

网友L:
又有更新,支持一下

网友K:
谢谢35 36楼的支持。
面对设计挑战九
由于我没有做过实际的算法与试验,只是凭想象来猜测,可能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同。
我猜测有手指接近时,系统整体会呈现出波动状态,而且由于不同位置是分时采样的,各个时间点的干扰情况会不同,所以我们得到的扫描结果好比是由一个平静的湖面变成波涛汹涌的海面。
若算法只是用一个固定门限来判断,那必然出问题。
但我猜测手指接近的信号应该与干扰信号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幅度、持续的时间长度。
所以将这些区别点加以判断,噪声就可以过滤掉了。

抱歉我在班主没有说答案前就胡说八道,是班门弄斧了。
我其实非常期待班主公布答案。呵呵。

楼主:
设计挑战十
信号的一致性(SD)。很多多点电容触摸屏的设计师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他们的设计完成,样品测试手指触摸信号的强度满足要求。当他们将触摸屏组装进入整机,甚至准备批量生产时,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使用多点电容触摸屏的手持设备拿在手里时操作正常,但将它放在桌子上,触摸功能就不灵了。这就是信号的一致性问题,或者我们称之为信号的不一致性(Signal Disparity),简称之为SD。它是触摸屏在测试时或者拿在手里时的手指信号幅度和放在桌子上手指触摸信号的幅度不一致造成的。放在桌子上手指触摸信号的幅度会小于在测试时或者拿在手里时的手指信号幅度。当二者的幅度差足够大时,桌子上手指触摸信号的幅度时不时不能达到和超过手指信号阈值,一个有效的触摸就不能被捕捉到。这种信号的不一致性在多手指和大手指的情况下会变得非常厉害。如何解决信号的不一致性问题是多点电容触摸屏的设计第十个挑战。

网友M:
我是来学习的  望指教

网友K:
面对设计挑战十

实际上是要求检测电路要有足够的SNR,若SNR在设备放在桌子上时达不到最低要求,则需要提高采样的位数。

网友N:
现在做触摸屏遇到两个问题
1:使用权重算法对手指定位好像不准确,手指有时在触摸板上移动的距离短在屏幕上跑的距离却比较长。手指有时在触摸板上移动的距离长在屏幕上跑的距离却相对比较短。
操作不线性,不顺畅

2:光标抖动。手指不动,光标在屏幕上自己会抖动,触摸板上蒙的面板越厚就越抖得厉害。

网友N:
请教各位高手和teddywolf
5. 用权重差值算法是很难保证定位精度的。据说用多次曲线的差值算法可以到达相当好的差值精度。
============
何为多次曲线的差值算法,如何具体实现?

网友A:
这篇**已经发变了,我把它贴了出来,见(如何轻松面对多点电容触摸屏的设计挑战-来自PSoC_RoCK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72673

网友N:
想了解底层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希望各位高手赐教
=============
1:使用权重算法对手指定位好像不准确,手指有时在触摸板上移动的距离短在屏幕上跑的距离却比较长。手指有时在触摸板上移动的距离长在屏幕上跑的距离却相对比较短。
操作不线性,不顺畅

2:光标抖动。手指不动,光标在屏幕上自己会抖动,触摸板上蒙的面板越厚就越抖得厉害。

楼主(2011-10-06):
回47楼:
“2:光标抖动。手指不动,光标在屏幕上自己会抖动,触摸板上蒙的面板越厚就越抖得厉害。”

抖动是因为有噪声,噪声使不同感应块上的信号的幅度发生变化,而定位靠不同感应块上的信号的幅度为权重做质心计算,所以噪声导致了抖动。面板越厚,信号就越小,噪声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位置值就越抖得越厉害。
要减少抖动:
1。 减少信号噪声。
2。 滤波。 滤波包括手指信号的滤波(减少信号噪声)和定位值滤波。

楼主:
回39楼:
“我猜测有手指接近时,系统整体会呈现出波动状态,而且由于不同位置是分时采样的,各个时间点的干扰情况会不同,所以我们得到的扫描结果好比是由一个平静的湖面变成波涛汹涌的海面。”

丰富的想象力!
为什么有手指接近时,系统整体会呈现出波动状态?

楼主:
回43楼:
“实际上是要求检测电路要有足够的SNR,若SNR在设备放在桌子上时达不到最低要求,则需要提高采样的位数。”

请问:SNR多少才算足够? 提高采样的位数就可以提高SNR吗? 希望再发挥你的想象力还有什么路数来面对SD的挑战。

非常欢迎大胆设想,也不要忘了小心求证。

网友N:
感谢lz的回复:

1:减小信号噪声:硬件上已经改进了电源和布线。
滤波算法上软件上目前做了去掉最大和最小后取平均值的处理。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是否需要用DSP的算法做数字低通滤波器?

2:用权重做质心计算得到的板上手指移动总是感觉不顺畅。能否推荐一个具体算法做范例?

网友K:
回50楼:

谢谢楼主对我的想象力的夸奖。

我继续瞎猜吧,当手指接近时,会改变检测电路中的电流大小。手指的状态实际上是在不停抖动中的,电流的变化量中一定会引入一个抖动的分量。

手指作为一个接地的导体,其接地状况也不是处于一个理想的接地状态,因此空间中的各种干扰信号会通过人体引入到触摸屏的检测系统中,产生另外一个抖动分量。

第三是手指是最接近屏体的部分,但手掌的面积远远大于手指,其投影也会在触摸屏的其他位置产生影响。这样在屏体的其他部位就起风浪了。

第四,若电路的电源部分做得不好,各种干扰因素在电源上产生纹波,则整个系统都变得不稳定,那就出现波涛汹涌的海面了。

回51楼:

若电路的信噪比足够,提高采样位数才有意义。抱歉我这次的想象力比较欠缺,请赐教。

楼主:
回52楼:
1:减小信号噪声的方法有多种,除了硬件上改进电源和布线,还有:1. 增大触摸屏和LCD屏之间的空隙,2.在触摸屏和LCD屏之间加屏蔽,3.对采样的信号作jitter滤波和IIR滤波或中值滤波或其他特定的滤波.
2.用权重做质心计算得到的位置在屏的中间区域还是比较准的, 在四边的边缘误差较大, 可以通过改进的质心算法来提高边缘的精度. "用权重做质心计算得到的板上手指移动总是感觉不顺畅" 是因为信号的噪声太大引起的, 可以通过信号和位置值双重滤波来进行平滑.

楼主:
回53楼:

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手机拿在手上或测试时是好的, 而放到桌子上就不行了。关键是要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想通了,对投影电容触摸屏工作的机理就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当然,理解这个问题,它不仅要有好的想象力, 更要有好的基础物理知识和概念。

网友N:
感谢LZ的回复

我目前用的质心算法如下
(C1*1+C2*2+C3*3+.....Cn*n/C1+C2+C3+....Cn)*板长度
C1~Cn是测量到的同轴各单元的寄生电容变化量。
请LZ指正有无问题?

网友K:
回55楼:

请谈谈我在53楼对波涛汹涌的原因分析是否合理。至少应该指点一下吧。

拿在手上和放在桌上的不同,我猜测,应该从电容检测原理入手。
整个电容检测电路实际上是通过人体形成了一个回路。这个回路在手拿着和放在桌面上是不相同的。
其中放在桌上,整个回路需要通过人体和大地之间的微小电容,在电容串联电路中,最小的电容对整体的影响最明显。
当拿在手上,手掌和触摸屏之间通过一个比较大的电容形成回路,信号就强多了。

回56楼:

你用什么检测原理来做电容检测的?我猜测你的基础电路就有缺陷。先天不足,后天怎么用算法补救都无济于事。公开你的检测方法,让大家帮忙看看。其实最公开的就是CYPRESS的PSOC了。但要知道PSOC的方法为什么好,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看透。

在质心算法中,用查表法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N:
就是用psoc的CSD。
这个算法请指正有什么问题
单轴坐标=(C1*1+C2*2+C3*3+.....Cn*n/C1+C2+C3+....Cn)*板长度
C1~Cn是测量到的同轴各单元的寄生电容变化量。

网友K:
回58楼:

若是用CSD,就有必要从系统的高度来看,电路是如何检测电容变化的,可能的噪声来源有哪些,CSD是如何处理这些噪声的。若没有透彻理解CSD,很可能就不能把CSD的效能充分发挥出来,得不到最佳的效果。

楼主:
回57楼:

好的想象力和物理概念。
问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放在桌上,信号的回路是怎样被闭合的? 即信号电流是怎样流动的,起点在哪?终点在哪?

楼主:
回56楼:

请问手指触摸在边缘(0.5的位置值),质心算法将得到什么结果?

网友K:
回60楼:

好不容易找回以下图片。电流有两条电流走向,
1. 从PSOC流出,通过Cfe、Chb流到人体,然后通过Ch流向大地,最后通过Cb回到PSOC。
2. 从PSOC流出,通过Cfe、Chb流到人体,然后通过Cx回到PSOC。当设备放在桌面上时,Cx明显减小,这条电路的电流接近没有了。

谢谢楼主提的问题,让我重新思考了一遍。 file:///C:/Users/bill/Pictures/电流走向1.jpg

网友K:

[local]1[/local

楼主:
回62楼:

有点对路子了,这幅图贴得好,但并非完全准确。能否谈谈Cx和Cb的物理含义?

网友K:
回64楼:

CX 应该是人体和PSOC的电源地之间的寄生电容。CB应该是PSOC的电源地和真实大地之间的寄生电容。

抱歉我的物理基础比较差,可能没有领会LZ提的问题。继续期待LZ指点。

楼主:
请比较我贴的图和人体模型图的相同和区别

网友A:
这个帖子会越来越火的,冲击100楼!

网友K:
请楼主详细解释一下吧,至少我还没有看到放在桌子上的情况下,除了提高采样位数,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前提:采用CSD扫描,系统本身的信噪比可以通过提高采用位数来提高)。

楼主:
68楼:

CSD扫描是自电容扫描,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自电容扫描,虽然自电容扫描也有SD问题,但不是很厉害。我们的讨论的主题是多点电容触摸屏,既然是多点电容触摸屏就必定是互电容方式。如果没有人对此有兴趣,我将结贴,teddywolf至少可以得40分。

网友N:
很好的学习贴,可惜我提不出太多有价值的问题。
还在纠结质心算法的准确性和噪声处理算法的实现。
这种噪声使用那种算法比较有效呢?

网友N:
光标抖动和移动不畅,真是头疼

网友K:
楼主啊,不是我们对互电容没兴趣,是根本就拿不到CYPRESS相关的资料,连开发环境和样片都申请不到。我估计很多阅读这个帖子的人都是希望楼主能多提供一些多点电容的资料给大家分享。

我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的。用CSD可以检测自电容,同样也可以检测互电容。
在21434这颗芯片上,在一只引脚上开防水信号,在另外一只脚上用CSD进行电容检测,当VREF设置接近GND时,检测的就是自电容的效应,当VREF设置成接近VDD时,检测的就是互电容效应。
从CYPRESS最新公布的能同时检测自电容和互电容的技术,我想原理也应该差不多吧。
我也只能通过这种手段来看互电容的效应到底有多明显。但要保存每个节点的BASELINE,
再加上更多的算法,21434的内存和程序空间都不够了。

在算法上互电容和自电容在后段的算法应该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前端的处理有差异。
lsqdesign主要是想学习后段的算法,其实在《触摸感应技术及其应用中》已经有主要的算法了。
至于前段的处理上,就要看lsqdesign对CSD的理解力有多透彻,是否做到了最优化。

其实楼主说的真的很少,反而是我说的多。期待楼主的精彩内容。

楼主:
回70楼:

前面已经提到使用数字滤波可以消除光标抖动。Jitter滤波对小幅的噪声有好的滤波效果,而IIR滤波对随机噪声有好的滤波效果。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 这两种滤波占用内存都很小,程序也不太复杂。

网友H:
哇都七十多楼了

网友K:
回66楼:
再次感谢楼主,贴了这张精彩的图片,让我思考了很久。

我继续猜测,楼主是希望让我看到扫描线旁边的接地线。也就是说当手指接近时,整个回路会增加一条电流通路,就是从PSOC的TX端出来,到达手指,然后再从手指到达周围的接地线,回到panel的system ground。
这条通路由于手指的抖动(我觉得应该还有其他原因,但还没想到),会导致手指到系统地的不稳定,进而对互电容的影响程度出现明显波动。
若我推测的情况是对的,则互电容检测出来的结果在RAW_COUNT上应该会有很有很明显的波动。

继续期待楼主指点。

楼主:
回72楼:

1. CYPRESS最新公布的能同时检测自电容和互电容的技术,其原理和你想象的差很多。
2. 互电容的概念其实在《触摸感应技术及其应用》中也有介绍。自电容扫描是自发自收,互电容扫描是Tx感应块发Rx感应块收。完全不同概念。CY互电容芯片不用21434。

楼主:
还有:
“其实楼主说的真的很少,反而是我说的多。”

我觉得,不在于谁说的多少,而在于有没有说头,就象围棋里常说的“余味”、“味厚、味薄”。

网友O:
版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N:
《触摸感应技术及其应用中》哪里有卖?

楼主:
当当网有卖,好象75折。

楼主:
回75楼:

回75楼:
我们还是回到自电容和互电容。
自电容Cs是感应块对地的电容,互电容Cm是(Tx,Rx)感应块之间的电容。
检测自电容是通过短时间发射一个交流信号然后“直接”检测自电容上的电压变化来检测是否有手指触摸。
检测互电容是通过短时间发射一个交流信号到Tx感应块,然后从Rx感应块上接受经过Cm从Tx上耦合过来的信号大小变化,它意味着检测互电容是通过互电容上的电流变化来检测是否有手指触摸。
手指触摸改变自电容似乎比较好理解。但手指触摸如何改变互电容看上去就不那么简单了,这就是为什么要了解信号电流的回路的原因,把信号电流的回路搞清楚了,那么一些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机理就可以暴露出来。

网友N:
Jitter滤波对小幅的噪声有好的滤波效果,
===============================
请问LZ,您说的针对小幅噪声的Jitter滤波的具体算法哪里有介绍?
我找了一下IIR滤波介绍的就比较多,针对对小幅噪声的Jitter滤波还没找到

楼主:
回82楼:

《触摸感应技术及其应用中》有针对小幅噪声的Jitter滤波的具体算法介绍。

网友E:
回82楼:

《触摸感应技术及其应用中》有针对小幅噪声的Jitter滤波的具体算法介绍。
引用 楼主:
这本书不赖

网友P:
还没用细细的读贴,先说说我的想法,我对这个了解的很少,只是有打算。想了一个方向,可能没用关系,就是用非接触的进行交互,确定手势集,用类似于对管的东西确定角度,运算量和需要的io很大。换句话说就是三维交互。

网友Q:
期待持續更新……:)

网友N:
《触摸感应技术及其应用中》有针对小幅噪声的Jitter滤波的具体算法介绍。
==========================================
这本书已经定了。但是还没寄到。迫不及待想看看

网友K:
回66楼
我将你的示意图变成原理图,画得对吗?

楼主:
回楼上:

基本正确。只是系统地的符号使用得不太妥当。另外也缺少Tx、Rx感应器的自电容和感应器电阻。不过这些问题都不大,关键是你能从这个电路中得到些什么?!

网友K:
所有电流都从TX出发,最后回到系统地。电路应该是这样了吧。

楼主:
是的。 那你觉得有几条回路?有没有漏掉什么?那些回路是你最关心的?

楼主:
回86楼:

你说的“非接触的进行交互”,Silicon_Lab有个方案,使用红外光反射,做得还不错。不过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楼主:
teddywolf:

对这你画的这么漂亮的电路图(92楼),现在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来对这个电路作各种各样的分析,探索你感兴趣的奥妙所在,怎么沉寂了?

网友K:
抱歉这么久没有回复楼主。我出差了,没上论坛。电流流向与分支我用不同颜色的箭头指示出来。其中的绿色箭头部分我有点犹豫。在RX端的电平应该等于VREF,若VREF的值不等于GND,流向可能会倒转。

网友N:
请问lz用质心法算出手指的位置后对角线画线会出蛇形线而不是直线。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楼主:
回103楼:

我前面已经提过2次,用Jitter和IIR滤波,你用了没有?

楼主:
回99、100楼:

请问最后一个红尖头流向哪? 脑子里有电平的概念非常好,但也不要忘了Tx发出来的信号是直流的呢还是交流的?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网友N:
我前面已经提过2次,用Jitter和IIR滤波,你用了没有?
===============================
用了效果不错,但划出蛇形线的问题应该不是噪声的影响。而是计算手指位置的算法的问题。自己搞的触摸板总是感觉没有新思的触摸板定位的顺畅和准确。新思的触摸板画出的直线就可以很直。

楼主:
蛇形线的问题应该不是噪声的影响.而是计算手指位置的算法的问题。
=========================================
是的。 它不仅和计算手指位置的算法有关,而且和屏上感应器的形状设计有关,菱形的设计特别容易出现蛇形线的问题。

网友N:
是的。 它不仅和计算手指位置的算法有关,而且和屏上感应器的形状设计有关,菱形的设计特别容易出现蛇形线的问题。
============================
新思的触摸板也是用的菱形的感应器,很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好的效果的

网友K:
回106楼:
最后一个箭头也是回到系统地。TX信号是交流信号,RX端的直流电平对系统应该没有什么影响。请楼主指正。

楼主:
回109楼:
你是说新思的触摸板还是新思的触摸屏,触摸板和触摸屏,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
回110楼:
最后一个箭头也是回到系统地。
=======================
怎么样回到地或者经过什么回到地?总不能和地之间短路吧? 还有,这个电流在你的电路系统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你认为Rx端的电平是直流电平吗?

网友N:
回109楼:
你是说新思的触摸板还是新思的触摸屏,触摸板和触摸屏,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
新思的触摸板。他们的效果的确做的不错。我的思路是先把触摸板的问题搞清楚才弄屏。屏的问题比触摸板要复杂不少。
很想知道新思是怎么修正菱形感应器带来的偏差的

楼主:
新思的触摸板做了n多年了,多少笔记本电脑用它的触摸板,不好才怪。 触摸板和触摸屏最大区别之一在于触摸板的菱形尺寸比触摸屏的要小多了,所以很容易把定位精度做得很高,划线当然会比较直。

网友N:
我自己弄了块PCB板,菱形尺寸完全照着新思的触摸板做的,可现在定位就是觉得没新思的东西顺畅。菱形从理论上讲用质心算法肯定会产生定位的偏差,这就是划出蛇形线的原因。
我还没找到修正这种偏差的办法

网友N:
新出的moto的平板电脑用它的手写识别,写字也很顺畅。笔划很直。
真希望自己也能作出这种效果

网友K:
回112楼:
在ATMEL QMATRIX的检测原理图中,可以看到RX端是通过模拟开关在两个不同的支路上切换的,一个支路是直接切换到系统地,另外一个支路是通过一个电荷积累的电容连接到系统地。

在CYPRESS的系统中我不清楚现在是用什么电路原理来实现的。但也应该是在两个不同的支路上切换,其中一个应该也是类似的电荷积分电路,另外一个支路可能是一个恒压源的装置将电平锁定在VREF。从交流信号来看,这两路分支都相当于连接到系统地。

继续期待楼主指点。

楼主:
回118楼:

怎样检测互电容的大小,其具体硬件电路和软件协调是我**中提到的第一个挑战。
在你的电路模型中只要明白它是将Rx的电流转换成电压再做模数转换。因此,只要将一个负载电阻放到你的Rx回路中就可以了。

楼主:
回116楼:
=================================================
新出的moto的平板电脑用它的手写识别,写字也很顺畅。笔划很直。
真希望自己也能作出这种效果
=================================================
我相信你肯定也能作出这种效果,只要你继续努力。

网友N:
我相信你肯定也能作出这种效果,只要你继续努力。
======================================
这完全是个数学问题,很伤脑筋。LZ这样的高手也不给点提示

网友R:
这个得顶起啊

网友K:
回121楼:
这不只是数学问题,实际上还涉及如何用低运算量实现高效的质心算法。
你要的答案那可是商业秘密,应该不会有人公布的。
所以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路。继续努力吧。

网友N:
哈哈,原来如此

网友K:
楼主,我擅作主张,将TX端也加了一个电阻,这样对吗?

楼主:
对的, 这样意味Tx是一个有内阻(输出电流有限制)的交流电压源。用在圆圈里加波浪线代替VDD或在VDD下面加开关符号更好。

接下来,请发挥想象力,哪一个电流是你首先要关注的?哪一个元件对这个电流影响最大?为什么?

网友K:
回127楼:
我们最关心的是红色电流这个分支的变化,Cm对这个电流的影响最大。
而从物理结构上来看,Cm的两个极板间插入一个接地的导体(手指),其容量会明显减小。

我继续胡思乱想:
当手触摸到触摸屏时,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我将以上各个电容分成4个档次
1. Cm
2. Cts,Crs
3. Cft,Cfr
4. Cfs与Cbody、Cboard的并联电容

把电容替换成电阻,整个电路结构与一个电桥电路很相似。
若按电桥来分析,其中流过Cfr的电流可能是如图中绿色箭头指示,但也可能是相反的,也有可能为0。
这样的话,在手指移动过程中,Rx端流过的电流量就会变来变去,给后续算法带来干扰。

楼主(2011-11-07):
你的回答大部分是对的,可以看出来你很有感觉。尤其是这两句:
=============================================
我们最关心的是红色电流这个分支的变化,Cm对这个电流的影响最大。
而从物理结构上来看,Cm的两个极板间插入一个接地的导体(手指),其容量会明显减小。

其中流过Cfr的电流可能是如图中绿色箭头指示,但也可能是相反的,也有可能为0。
======================================================
准确地将我们最关心的是Rx电流的变化,因为只有它是我们可以测试的。 想问为什么Cm对这个电流的影响最大?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对比,建议你再做两件事:
1。 将没有手指的电路模型画出来
2。 给出  Cm 、Cts、Crs 、Cft、Cfr 、Cfs、Cbody、Cboard 电容大小 的大致数量级和范围。

网友S:
大家都很创新啊

网友T:
这个得顶起

网友K:
在系统中Cts和Crs,线路上的电阻都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在没有手指接近时,Cm也是很稳定的,所以RX端流过的电流量也是稳定的。当手指接近时Cm的电力线被手指破坏,Cm的容值减小,通过Cm流入RX端的电流发生变化。
对于系统中各个器件的参数,我没有找到比较确定的文献资料。请楼主补充。

楼主:
两张图很漂亮,说明问题。实际上Rx的电流主要由Cm决定是因为Cm的电容最小,电抗最大。回路中的电流总是由电抗最大的元件决定。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如果Cm等于2pF,Tx的频率为300KHz,幅度为5V,Rx的电流大约为多少?

网友K:
每次通过的电荷量 Q=CV
工作频率F为300khz,相当于每秒钟重复充电300,000次
每秒通过的总电荷量 Qs=FCV
电流公式 I = Q/T
T的单位为1秒,所以 I = Qs/1 = FCV
I = 2*10(负12次方)*3*10(5次方)*5 = 3 * 10(负6次方) = 3微安

谢谢楼主让我复习了中学物理,还好,没有还给老师。

楼主:
楼上基本功还是扎实的。 目的是为了感觉一下Rx电流在什么数量级水平。正如你的计算是3uA,它一方面说明Rx的检测电路是一个高精度微电流的检测电路,另一方面可以评估手指触摸可以给它带来多大影响。
你可以评估一下:
Cts、Crs  vs Cm
Cft、Cfr 、Cfs  vs Cm
Cbody vs Cm
Cboard  vs Cm
用想象力就可以了,不要那么精确,也不可能那么精确。

楼主:
尤其是Cboard, 当手机拿在手上时和放在桌子上时的差异能够想象得出来吗?

网友K:
以下内容摘自CSD用户模块的中文版本

*手指电极电容值Cfe 。根据电极尺寸和覆层厚度以及电极的介电常数,此数值为0.1~10pF。
*人体电容值Ch 。约为100~300pF.。
*电路板电容值Cb 。对于不包括外部接头的小型电路板(例如,遥控器),此数值为10-20 pF,对于连接到交流电网的设备,(例如,在移动电话连接到充电器上时,或者一套外部供电的音响系统),此数值可超过1000 pF。
*电路板-人体间电容值Chb 。根据目标电路板的尺寸、绝缘层厚度和手的位置,此数值为1-20 pF。

网友K:
回到互电容的分析
Cts, Crs应该比Cm大,其面积与系统地形成的电容估计在10pf-100pf这个量级。
Cft、Cfr 、Cfs  应该类似上图中的Cfe,量级在0.1-10pf之间
Cbody实际上就是上图的Ch,约为100~300pF.。
Cboard实际上就是上图中的Cb,此数值为10-20 pF,对于连接到交流电网的设备,(例如,在移动电话连接到充电器上时,或者一套外部供电的音响系统),此数值可超过1000 pF。

当手机拿在手上时和放在桌子上时的差异实际上是上图中Chb的变化,我猜测量级可能是从1000pf到1pf的变化。

楼主:
差不多。
Cft、Cfr 、Cfs  应该类似上图中的Cfe,量级在0.1-1pf之间。
1000pf是连接到交流电网的设备, 手机是电池供电设备,当手机拿在手上时和放在桌子上时的差异实际上是Cboard从3到50 多pF的变化。
参考125楼图,比较133楼图,分清在什么情况下Cfr的电流方向就可以分析手指触摸对Rx电流的影响了,这个影响就直接产生信号电流。

网友K:
请问楼主,我将电路简化成这样,并假定各个电容的容值,是否正确?

楼主:
可以, 但Cboard 在哪里? 这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件。

网友U(2012-01-15):
最近遇到同样的问题  放桌子上不能用 头疼啊
还遇到插电源适配器 乱跳的问题 SIS芯片原厂都无法解决 哎 各位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U: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 用力按爆点的问题

网友Q(2012-03-21):
楼主真的很牛啊,虽然我们也做CTP,可是很多资料都没有啊,只能看专利了,

网友V:
34# teddywolf 五年都没接触到?

网友W:
楼主太牛了,建议出一本关于触摸屏的书

网友A:
楼上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X(2012-05-26):
原理是一回事,做产品是一回事。虽然有关系,但也有距离。
触摸板触摸屏 设计 路过

网友Y(2012-08-16):
真的是好贴,顶一个

网友I(2013-06-24):
帖子完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