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样加孤立过孔?

楼主(2011-08-05):
您好:
      我正在用你们的ALLEGRO做PCB,六层板,现在想在一些关健信号过孔附近加一些孤立过孔(用于把不同的地平面连起来,加强信号回流)
     一般的加过孔都是在走线的过程中加的,此处没有走线,怎么加?

网友A:
没有走线

网友B:
不太好办

网友C:
规则比较强悍的结果,只有了它的原理图工具,不会用PCB部分软件。

网友D:
可以用copy来复制过孔。

网友E:
3种方法:
1 使用copy 命令
2 走线模式下,双击 添加过孔
3 使用阵列方式打地孔。可以设置间距 行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