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被劣质板材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公司的变送器线路板,被供应商劣质板材PCB后,发现整个仪表放大电路不稳定,仪表放大器差分输入有信号输入(传感器零点正常情况下),导致放大输出不稳定,滤波电容对仪表放大器的影响很大。用好的板材后就没问题了。想问问,如果继续使用这个PCB的话,有什么办法防止干扰?我用的是深圳恒鼎基生产的PCB。

网友A:
是不是PCB漏电流比较大啊,直接影响到第一级放大,仪表放大对于精度要求很高的,估计难搞了。。。什么板材,这么烂。。。个人认为只能换PCB,测量仪器对PCB的性能是有要求的,特别是漏电流,有的仪器还专门在PCB上做了测试漏电流的电路模块。

网友B:
这是PCB绝缘电阻太低所致,这样的板子不能用,要求高的灵敏电路必须选择合适的板材,下单时签合同时要特别声明。

网友C:
深圳恒鼎基 以后屏蔽

网友D:
深圳恒鼎基 以后屏蔽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有误会。
采购员可以利用这些漏洞发财
供货可以这些漏洞多赚
……
楼主说的用这个,还没讲清是好的那种还是坏的那种呢…

网友E:
明显是绝缘电阻问题,某有办法解决

网友F:
出问题的板材是纸板吧?用玻纤板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G:
如果设计得当,一般也可以避免的。
当然,这些做好的PCB只能报废了。

网友H:
第一级放大输入端悬空,直接连信号输入线;或者第一级放大输入位置放置一个特氟龙端子,输入信号线,第一级放大器输入端及相连的原件全焊道端子上,估计就ok了。

网友I(2013-06-06):
请问一下,那种PCB材质是好的呢?怎么判断PCB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