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HS3091 CFA发烫

楼主(2011-08-05):
我用三个THS3091做功率放大,电路如下,输入2Vpp30k的正弦信号,带负载20欧姆,用TINA仿真完全可以。
但焊好电路后,
在没有接负载,没有输入信号时上电芯片就有一点烫;
输入信号不加负载时很烫;
加上负载时(实验时加1k电阻)特别烫,一上电就很烫,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查了datasheet,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在用像ths3001这类电流反馈运放时芯片总是烫!
求解!电流反馈型运放到底应该怎么用?应该注意些什么?
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去看看这篇**吧,我最近也在学习功放,以后有什么可以讨论啊,呵呵http://www.nuedc.net.cn/forum.ph ... 5863&highlight=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11-09-13):
因为输出阻抗很小,大电流下,需要热焊盘与PCB良好接触,并与覆铜的GND合并,辅助散热。

网友C:
楼上说的太对了,学习了

网友D:
看明白了!

网友E(2013-09-01):
六楼正解!!高手。

网友F:
运放这玩意   一直没有怎么吃透   目前我的电路总   用的也不多   没有花时间看

网友F:
话说这一块   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还是需要花时间好好钻研钻研   谢谢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