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多通道连续扫描如何重启AD?

楼主(2011-08-05):
STM32中DMA传输问题

STM32中AD使用DMA传输,AD使用多通道连续模式,DMA使用循环模式,传输完成后进入中断还没关闭AD和DMA时传输是否重新开始了?
怎样才能在下次重新开始AD的DMA传输时让他们地址通道对应重头开始传?

楼主:
使用AD多通道连续扫描时,通过软件触发启动转换,若过后软件触发停止转换,怎么能够在下次触发启动时能动从第一个通道开始?

网友A:
可以考虑分别复位并重新初始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确实会有效。。不过麻烦些,复位应该只需要重新赋值结构体再Init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