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 WINAVR 高手请进

楼主(2011-08-05):
各位好,以前没用过AVR STUDIO+WINAVR,现把以前在KEIL+WINAVR下面的程序移植到AVR STUDIO+WINAVR下面,想用JTAGICE MKII 仿真的,结果出现如下错误:请用过的指点一下,谢谢:/include/config.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在CONFIG.H里面我定义了标准库函数如:#include<inttype.h>
                         。。。。。。。。。。。。。。。。。。。。   //include<stddef.h>等,还有就是自定义的一些库,每个.c文件都用一个库
                        。。。。。。。。。。。。。。。。。。。。
                       Warning: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SysInit"//SysInit是在主函数里面调用的功能函数,
                      。。。。。。。。。。。。。。。。。。。。。。。。  //其他的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configuration Option 配置如下:
general:
       device:atmega16
       frequency:7372800hz
       optimization:-00
Include directories:D:\program file\win20060421\avr\include\
Libraries:D:\program file\win20060421\avr\lib\
custom option:
              use winavr
              D:\program file \ win20060421\bin\avr-gcc.exe
              D:\program file \ win20060421\utils\bin\make.exe
还有就是所有自己定义的头文件都加在了Headfiles里面了,请用过的高手指点下,等待答案,谢谢

楼主:
发问题已几天,尽无人问答,继续等待

网友A:
:/include/config.h: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就是告诉你没有找到 /include/config.h  想必是你的 Include 路径没有设定正确. 重新设置一下路径吧

网友B:
Keil+WINAVR-->AVR STUIDO+WINAVR=======51 MCU-->AVR MCU么?

网友C:
你找点资料按照步骤做就是了 在WINAVR下编译成功后 在STUDIO下加载ELF文件就行了

网友D:
在project->project configuration对话框里面配置,编译直接在avr studio里面编译,注意头文件,基本上不会有大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