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选型

楼主(2011-08-05):
学生在选择运放芯片是,总是不知所措!虽然有时候知道了需求,但是,那么多的芯片,到底该怎么选?请大虾指点!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常用运放,再对比一下DATASHEET,看看参数的不同。
具体参数模电书上讲有的。
然后根据你电路的特点,选择合适的,例如高输入阻抗、高速、高精度等。
当然,你需要知道每个参数是什么意思,会影响那些电路性能。
具体设计还可以到厂家的网站上根据筛选器,选择不同的参数进行筛选。

楼主:
re2楼:
感觉一头雾水!

网友B:
考经验了

网友C:
自己没花时间就这么简单 天上不会掉馅饼 没有学习的源泉

网友D:
同感啊!!!一头雾水....

网友E:
运算放大器参数说明

网友E:
根据DATASHEET和你所要的参数进行选择!!

网友F:
其实很多芯片的效果都差不多,没特别要求的话,看带宽和输入输出失调就ok。

网友G:
运放芯片的选择

网友H:
一般运放根据应用的具体要求细分为微功耗、低功耗运放,高精度运放,高速运放,低噪声运放和通用运放等,微功耗、低功耗运放就是功耗很低,uA甚至nA级别的耗电,多用在系统对功耗要求很高的产品,比如PIR被动红外检测,气体检测、报警检测等,高精度运放就是Vos和温度漂移都很小的运放,主要用在仪器仪表,传感器信号处理等微弱信号检测的应用上,高速运放就是带宽和SR参数都比较高的运放,主要用于处理高速信号,比如摄像头信号的处理,DVR产品等,低噪声运放主要是输出噪声小,主要用于医疗设备和音频信号处理的产品,通用运放就不用说,就是321/358/324之类,处理一般要求不高的信号。
选择上简单来说吧,根据要处理的信号大小选择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比如几个mV级别的小信号,那就选Vos在几十uV~几百uV级别或者更小的,根据待处理信号的频率选择运放增益带宽,比如待处理信号是1KHz,要放大100倍,那选择增益带宽在200KHz以上就可以了,其他就看产品对功耗、输出噪声等的要求了,现在能做运放的就那么些品牌,国外的就是TI/ADI/Linear/Microchip/ON/Maxim/ST等,国内的有圣邦微电子等,找他们的工程师帮着选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13楼,学习了!

网友I:
有没有什么新的运放呢

网友J:
基于运算放大器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花一年时间,看3遍,你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网友K(2012-03-28):
感谢13楼的讲解,谢谢啦!

网友L:
感谢讲解,学习下

网友M:
说一个我选运放的实例吧!
做一个多通道数据采集的东西。
总体结构:
前端使用了ADG408模拟通道开关81的;之后接了2个运算放大器,完成信号调理和量程切换等工作;然后就进入ADC了。
先说一下这个东西的指标要求:
1)
每个量程下精度要达到0.02%FSB;最大量程±10V
2)
ADC500k采样速率。
         现在就说说这2个运放的选择。
         由于电路其它一些器件的要求,电源是±15V

选择单片双运放。

为了配合好ADC,要求信号建立时间是2us达到16位精度。说一下系统的工作时序:启动ADC(内部有采样保持),切换通道,读取ADC数据。这样就充分利用了ADC转换的时间,让模拟电路实现新信号的准备工作。这样这个运放的压摆率至少是10V/us,但是由于从90%99.99%(万分之一)是比较慢的,所以打了一点余地20 V/us以上压摆率。

高速运放会存在振荡问题,就是如果应用不佳相位裕量就会不足,而我的应用一个是单位增益,一个是衰减或放大(由于切换量程原因,增益不同)+低通滤波,因此一些好的运放也不行了。

为了达到精度要求,THD规划为89db
这几个要求就让大部分运放都落选了,毕竟低噪、高压、高速、稳定还是不容易实现的。剩余的中选运放,再通过市场比对货源、价格等因素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了OPA2211

网友N:
13L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O:
根据需求看参数

网友P:
13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Q:
17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R(2012-05-04):
两头水雾

网友S:
谢谢13楼老鸟经验分享~!!

网友T:
学习了,谢谢13楼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