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用multisim仿真积分电路时,问什么当去掉积分电容两端的并联负反馈电阻时,输出电压并没有达到饱和(理论上而言会是接近于直流电源电压),而是一直往上加,达到上KV

网友A:
运放使用一个带型号的,不要用理想的,另外把电源接上,接上负载

楼主:
运放是LM741CN,接负载了

网友B:
你换个运放试试,有一次我发现软件 给的某一运放模型参数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