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在QFN中心放过孔了!!!!

楼主(2011-08-05):
太悲剧了!在QFN的中心放过孔了,而且还不属于地网络,惨了!我现在能想到的修补办法就是割线了!

QFN封装下面的接地焊盘到底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狂晕,散热啊

网友B:
这事只能怪做封装库的同事

QFN封装做库时中间焊盘不做上?????

网友C:
散热、屏蔽

楼主:
这事只能怪做封装库的同事

QFN封装做库时中间焊盘不做上?????
引用 网友B:

封装就是我做的

网友D:
没事,下次不犯这种错误就好了。

网友D:
要是发个帖收集一下大家犯过的低级错误,你就发现比你这搞笑的多得很,呵呵。

网友E:
用胶带把芯片下边给粘上:L

网友F:
没做那个大焊盘吗,那就用胶带吧。
要是做了大焊盘还这样,那错误就更低级了,嘿嘿。

网友G:
渗锡,保证大焊盘过炉子有焊上.还有点点散热作用.

楼主:
我割线了,然后手工把QFN焊上了,无短路,各个引脚还工作正常,我的焊接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啊。赞美自己一下!

楼主:
渗锡,保证大焊盘过炉子有焊上.还有点点散热作用.
引用 网友G:
不懂什么是渗锡,不懂过炉子有焊上,详细点

网友H:
主要是减短接地回路长度,其次是散热。常见于射频芯片。楼主你再仔细看下是该接地还是不该接地。那种喊你把芯片地下粘来的啊,划线的啊,都太随意了。射频的话,底下焊盘不接地你可能连指标都达不到,放大器直接自激,把板子扔了重做可能还快些,焊上器件你就瓜在那里了。

网友I:
上周画了个板子没画晶振的飘过...

楼主:
主要是减短接地回路长度,其次是散热。常见于射频芯片。楼主你再仔细看下是该接地还是不该接地。那种喊你把芯片地下粘来的啊,划线的啊,都太随意了。射频的话,底下焊盘不接地你可能连指标都达不到,放大器直接自激 ...
引用 网友H:

可不接地,已经被我收拾得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