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内部的那点事

楼主(2011-08-05):
最近了解了一些关于A/D、D/A方面的东西,想加强这方面的**,在网上找了个这方面的题目,一个简易的电压表,里面有一个A/D模块是要求用分立元件实现,现在还在方案排查,在此想请教下这方面的前辈们,建议几个较精典的搭配,关于这方面的沿伸知识点更好,深表谢意!!

网友A:
研究一下AD的分类,就直到名堂了。

楼主:
看了,大体的分为三类
并联比较型,转换速度快;
逐次逼近型,速度次之;
双积分型,转换时间长,工作速度低,但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还有,我想用分立元件搭一双积分电路,现在正琢磨着一套可靠的配制(运放、比较器、计数器、模拟开关),望前辈指点一二。1》》!

网友B:
用分立元件实现双积分型AD倒是见过,比如在一些廉价的仪表中,其它两者比较少见。
到网上搜些电路图,然后自己分析下。

楼主:
要求不是太高,做个12位的,测电压时分辨率能够达到0.1mv就行了,有做仪表这行的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