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本 《晶体管设计》 功率放大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06):
关于放大倍数问题:R1可没有被什么旁路,R2上并的电容容量很小,在此是个低通放大器,其转折频率高于音频范围,对音频信号而言,增益计算没错。
Vbe是0.6-0.7V,Tr1的CE电压为2.4V的话,经两个Vbe的压降后自然是1.2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R2为什么没被旁路掉,是因为C1很小吗?
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低通 和 高通 是怎么判别的。(原来认为输入与输出的公共端是 电容(电阻)就是 低通 (高通) 很显然不成立)

网友A:
楼主注意:电容是有容抗的,并不为零,且容抗是频率的函数。

所谓高通就是高频通、低频阻,低通就是低频通、高频阻,楼主分析一下IC1的电路模型即可知道,还不会的话,去重新学习一下大学教材《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份中的相关章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遍了好多书 都没找到(都是讲怎么计算 【关于如何判断是低通 高通 只字不提,真不知道为什么】 )
----------------------------------------------------------------
在网上找的答案 :
判断 高通滤波 与 低通滤波 的 方法

以“派”(希腊字母)型滤波电路为例:
1.高通滤波电路:输入至输出之间是电容,输入和输出分别经电感接地。
2.低通滤波电路:输入至输出之间是电感,输入和输出分别经电容接地。
---------------------------------------------------------------
很显然 在现实中有好大的局限性 (比如用这个方法 就不能 判断 我发的那个电路图 ,有的是减小 A 与 B 的阻抗的)  很难判断 (感觉全是凭经验 【就像在记电路图一样】,没有一个方法)

网友B:
算出传递函数,画出波特图就可以判断的。
还可以大概判断一下的,频率越高,容抗Xc越小,Xc//R2越小,运放输出增益下降,符合低通特征

楼主:
叹息呀!  这样的基础判断 就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

网友C:
楼主《晶体管设计》书是电子版的么?给我传一个,谢谢
ccnu_hust@126.com

网友D:
电子版的sina 的爱问中大把,都不是清楚, 议楼上买实体书吧,清楚多了

网友E:
去年买了一本,写的是不错,可还是有些地方过于模糊,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