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arm汇编中指令使用学习(转)

楼主(2011-08-05):
macro restore_user_regs
ldr r1,[sp, #S_PSR]
ldr lr,[sp, #S_PC]! @ !用来控制基址变址寻址的最终新地址是否进行回写操作,
@ 执行ldr之后sp被回写成sp+#S_PC基址变址寻址的新地址
msr spsr,r1 @ 把cpsr的值保存到spsr中
ldmdb sp,{r0 - lr}^ @ lr=[sp-1*4],r13=[sp-2*4],r12=[sp-3*4],......,r0=[sp-15*4]
@ 因为没对pc赋值,所以^的表示将数据恢复到User模式的[r0-lr]寄存器组中[gliethttp]mov r0,r0
add sp,sp,#S_FRAME_SIZE - S_PC
movs pc,lr
.endm

其他指令正在学习中[随时补充gliethttp]-----------------------------
1.ldr ip,[sp],#4 将sp中内容存入ip,之后sp=sp+4;
ldr ip,[sp,#4] 将sp+4这个新地址下内容存入ip,之后sp值保持不变
ldr ip,[sp,#4]!将sp+4这个新地址下内容存入ip,之后sp=sp+4将新地址值赋给sp
strip,[sp],#4 将ip存入sp地址处,之后sp=sp+4;strip,[sp,#4] 将ip存入sp+4这个新地址,之后sp值保持不变
strip,[sp,#4]!将ip存入sp+4这个新地址,之后sp=sp+4将新地址值赋给sp
-----------------------------
2.movs r1,#3 ;movs将导致ALU被更改,因为r1赋值非0,即操作结果r0非0,所以ALU的Z标志清0
bne 1f ;因为Z=0,说明不等,所以向前跳到标号1:所在处继续执行其他语句
-----------------------------
3.LDM表示装载,STM表示存储.
LDMED LDMIB 预先增加装载
LDMFD LDMIA 过后增加装载
LDMEA LDMDB 预先减少装载
LDMFA LDMDA 过后减少装载

STMFA STMIB 预先增加存储
STMEA STMIA 过后增加存储
STMFD STMDB 预先减少存储
STMED STMDA 过后减少存储

注意ED不同于IB;只对于预先减少装是相同的.在存储的时候,ED是过后减少的.
FD、ED、FA、和 EA 指定是满栈还是空栈,是升序栈还是降序栈.
对于存储STM而言
先加后存 FA 姑且这么来记,先加(first add),存数据
后加先存 EA 姑且这么来记,存数据,后加end add
先减后存 FD 姑且这么来记,先减first dec,存数据
后减先存 ED 姑且这么来记,存数据,后减end dec
然后**LDM,LDM是STM的反相弹出动作,所以
因为是先加后存,所以后减先取 FA 就成了与STM对应的取数据,后减
因为是后加先存,所以先减后取 EA 就成了与STM对应的先减,取数据
因为是先减后存,所以后加先取 FD 就成了与STM对应的取数据,后加
因为是后减先存,所以先加后取 ED 就成了与STM对应的先加,取数据
我想通过上面的变态方式可以比较容易的记住这套指令[gliethttp]
一个满栈的栈指针指向上次写的最后一个数据单元,而空栈的栈指针指向第一个空闲单元.
一个降序栈是在内存中反向增长(就是说,从应用程序空间结束处开始反向增长)而升序栈在内存中正向增长.
其他形式简单的描述指令的行为,意思分别是
IA过后增加(Increment After)
IB预先增加(Increment Before)
DA过后减少(Decrement After)
DB预先减少(Decrement Before).

RISC OS使用传统的满降序栈.在使用符合APCS规定的编译器的时候,它通常把你的栈指针设置在应用程序空间的
结束处并接着使用一个FD(满降序-Full Descending).如果你与一个高级语言(BASIC或C)一起工作,你将别无选择.
栈指针(传统上是R13)指向一个满降序栈.你必须继续这个格式,或则建立并管理你自己的栈.

网友A:
知道这是谁写的吗

网友A:
挺佩服的

网友B:
难道是2楼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