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遥控器/学习遥控器的单片机软件外包

楼主(2011-08-05):
是一个和手机软件配套的遥控器,主要实现功能是能够遥控大部分的家电等。是把红外遥控编码先存储下来也可以,也可以是学习型的遥控器。都可以。最好是两者结合方式。
单片机目前初步选择是PIC系列的。接项目的人也可以推荐单片机,但是要求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应该在1mA左右。因为设备的供电有点特殊。
我们做硬件和手机软件,找高手开发单片机软件。

必须做过类似的项目,比如万能遥控器和学习遥控器。

由于要配合手机软件调试,最好在深圳。具体的要求面谈。请直接邮箱联系。Torda@126.com

网友A:
可以用我们的模块
已经在wifi上使用了
不过工作电流有7mA
如果采用我们的学习型红外遥控器芯片可以作到静态电流2uA
http://www.yofeng.com/irlearn.asp
我们在深圳南山

网友B:
我也做过.

不过我签了保密协议了........

不过lz这个要求把, 一看就是智能家居用的中心控制盒.....

上去用红外就是落后的. 未来基本没市场.....

网友C:
肯定有市场。最近我还发现了。

网友B:
肯定有市场。最近我还发现了。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操作几个产品线的产品增加无线接口.

到时候还会有红外的市场?

现在产品带有无线接口的太少而已!

网友D:
空调等传统家电加入无线的时间还遥遥无期,用红外做控制点,至少5年内有利可图

网友E:
我们有做过类似的。

网友F:
也做过手机上的万能红外遥控,红外编码是放在手机上的。
这个应用不是没多少量吗?

网友G(2013-07-02):
这个项目我做过,正常工作时,比如发射接收电流有10mA的样子,不工作(无按键动作时睡眠电流小于100uA),楼主想要正常工作(比如发射不大于1MA估计不行),楼主算一下功率吧!不大于1mA,难道你的距离只有几十厘米吗?这样的要求估计没实现,就算真能实现,成本也恐怕无法接受吧??

网友H:
用手机的红外?手机都淘汰那东西了~
红外在室内还是可以用一下的~

别用红外了,用可见光~

网友I(2024-07-03):
万能红外遥控编码解码芯片YiRTX05芯片你可以了解一下,串口控制,简单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