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输入输出端接的电容

楼主(2011-08-05):
(无正文)

网友A:
滤波电容要根据负载的大小、变化率、对纹波的敏感度以及电源输入的波动率综合决定,一般数字电路负载,输入侧的滤波电容应为470uF以上,输出为100uF以上,楼主的选择不合适。

楼主:
之前模电课设做了一个LM317的可调稳压电源,输入端都没接电容,输出端就接了一个1uF的电解电容,效果一般般。

网友A:
那样工作是很不稳定的,除非负载非常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按 typical application 上的接发,给集成芯片供电的话,可以满足需求吗?

网友B:
输出电容式根据输出电流及纹波系数来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