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编译问题

楼主(2011-08-05):
最近搞了个uscoii移植到atmega128,但uscoii出现了如下错误:“#error” executed 、、、  接下来是程序中那一整条语句,并且报错九次,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贴出错的文件,估计是宏定义或头文件包含的问题吧

楼主:
我补充详细点,不然没高手对症下药, 提示为:
ucos_ii.h(996): "#error" executed ("OS_CFG.H,Missing OS_FLAG_EN: Enable (1) or Disable (0) code generation for Event Flags")
就这句话连续报了九次错误。  我怀疑宏定义没错是不是头文件包含的问题,  因为我是从一台电脑拷贝过来的。  我只指定了OPTION—>include path路径  整个工程都拷贝了 包括iom128

网友B:
楼主可能是没有在OS_CFG.H文件中定义OS_FLAG_EN,如果使用FLAG功能,就把OS_FLAG_EN定义为1,否则就定义为0.  如果不定义就会报错。

楼主:
怎么用icc6.31就行了,而7.22不行,求解??不是6.31有诸多bug

网友C:
7.22版本很奇怪,mega64没有elpm指令,但编译后就出现了.....
用低版本的就OK了,可能真是BUG.

网友D:
版本不是越高越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