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一已带电的平行极板上叠加方波信号?

楼主:
一平行极板两端已带电,电压范围为0-500V,工作时一般在200V左右(有些情况要达到400V),假设就带200V电压。现在我要在极板间叠加一个-50和+50的方波信号,也就是要使极板在150V和250V两者跳变,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可以用怎样的电路解决?能否给个电路图。要求:方波跳变迅速,波形号,响应快,电压符合要求(电压有点大)。不甚感激!:)看过一个类似的帖子,说用加法器可以实现,不过那个电压只有5V,我这个电压有点大,没问题吗?可以推荐下用哪种运放可以承受这么大的电压

网友A(2011-08-06):
简单方法可以加高压电容耦合,也可能可以在给极板充电的电路上加,但得看具体电路。

楼主:
2# chunyang 很简单的一对平行极板,上面有200V的电压。现在有另外+-50V电压的方波,怎么使两者叠加,希望详细解释一下,电路新手,望谅解!

网友A:
在信号源上串电容耦合,不过如果负载较重还是在原电路上改可能比较合适。

楼主:
4# chunyang 大概如图所示,目前方波产生电路还没确定!

网友A:
图要上传到本站才可见,QQ空间不能外链。

楼主:
6# chunyang 怎么上传到本站

网友A:
在回帖栏中点击高级回复,然后用“添加附件”或“批量上传”贴图。

楼主:
大概就是这个图

网友A:
晕,你这个电路没有意义啊,无法看到给极板供电的电路情况。

楼主:
10# chunyang 因为是改造已有的仪器,里面只有电路板和一堆线,无法知道具体电路,只知道方波的电路。可否通过加法器?谢谢你的之前的解答:)

网友A:
想取得好的叠加效果,最好在原电路上改造(当然也可能无法改造),否则只能用电容耦合法,驱动能力够不够要看你的负载情况。加法器是不能用的,没有耐压那么高的加法器。

楼主:
12# chunyang 怎样个电容耦合法(能具体解释下吗?我只知道前后两级放大电路可以用电容耦合,还有电容耦合的隔直作用,那个平行极板原先的电压是直流电压来的。其他的电容耦合作用就不懂了)。还有关于加法器,还是存在满足耐压值的运放的,如PA240、PA85、PA88、AD629

网友A:
电容耦合就是将信号源的输出接个电容然后接到极板上,电容容量跟信号的频率有关。如果极板上的200V电压是恒定的且无需多大功率,那么另外设计电路实现同样功能更好,关键是要弄清楚原设备的功能和电气参数。

网友A:
使用加法器需要工作电压在250V以上的型号,有也非常昂贵难购。

网友A:
另外使用加法器也等于是重做了原电路,不如采用调制高压源的办法重新设计。

网友B:
9楼:
此图如果提供2kV直流电压的电源是理想电压源,那么两极板上是无法以并联方式施加交流电压的,任何交流电压都将被2kV理想电压源短路掉。只能将交流信号与2kV直流电压串联的方式施加在两极板上,这将牵涉到共地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chunyang在12楼说“最好在原电路上改造”。
仅凭楼主提供的这少量信息,不足以提供13楼想要的“详细解释”。

楼主:
17# maychang 关键目前不知道原电路,请问有何方法可以实现在板上叠加方波信号?

楼主:
14# chunyang 耦合电容是接在方波输出电路还200V的电路?然后两者是并联到极板还是串联到极板?

网友B:
18楼:
无论是采取方波信号与原直流电源并联方式还是串联方式,都必须对原电路进行改造。
采用并联方式,必须在原直流电源输出端串联足够大的电阻,交流方波信号源输出端串联足够大的电容。
采用串联方式,必须将原直流电源输出端断开,将方波信号串联进去。

楼主:
20# maychang 串联就那么简单?  并联的电阻和电容的选择要遵循什么来选?

网友B:
21楼:
我好像没有说“并联电阻”吧?也没有说“并联电容”。

楼主:
22# maychang 我说的是并联接入时选用的电阻和电容依据什么选?

网友B:
23楼:
交流方波源并联接入该平行板,串联于直流电源输出端的电阻需要满足:
1、该平行板在直流电源上电下电或变化时满足充放电时间要求,不能太大;
2、满足方波信号源输出负载能力要求,不能太小。
串联于方波信号源输出端的电容需要满足:
1、耐压大于直流电压加上方波峰值,并留有足够余量;
2、在方波频率上容抗可以忽略。

网友C:
画一个有:
1、两个电容
2、两个电源
3、一个电阻
的简单电路模型就能够理解chunyang和张老师所说的意思,基本原理还是很简单的,不过LZ一直没有把原电路的电气模型描述出来,所以二位大侠无法给出进一步的意见。

网友A:
楼主甚至都没有说清楚这是个什么设备,什么用途等,前提不同了,手段就会大相径庭。

楼主:
26# chunyang 密立根油滴仪,要在极板间加上调制电场,也就是方波信号。:)

网友B:
27楼:
密立根当年做油滴实验,可没有加方波调制。

楼主:
28# maychang 在想办法改进,要用到方波调制:dizzy:

网友B:
29楼:
严格意义上的纯粹方波不存在,只能是近似梯形的波形。不过这与你的电路无关,是方波信号源的问题。
我也想不出来加调制有什么优点。
不过,在200V直流输出上串联加入50V方波,实在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密立根实验的平行板电容量也不大,你的调制电源功率(无功功率)也就不必太大。串上就是了。
估计你的方波电源还没有做出来。如果方波电源还没有做,只要该方波电源使用独立的直流电源供电,就容易做。
好像是物理系研究生题目。

楼主:
30# maychang 我方波信号源是打算另外接电源的。就是直接先做出一个产生方波的电路,顺便问下:用555可以产生50V的方波出来吗?还有串联时有个问题:200V的电路和产生方波的电路之间会不会互相干扰?毕竟不像是2节干电池之间的串联。(本人现在大二,第一次做电路,所以遇到N多问题,理论和实践需要时间来融合,先谢过各位耐心为我解答的大虾!)

网友B:
31楼:
555可以产生方波,但占空比并非准确的50%,也做不到幅度50V(峰峰值100V)。要调整占空比,稍有一点麻烦,且频率占空比等等不是很稳定。有很多更好的方法,成本也不比使用555高很多。

“200V的电路和产生方波的电路之间会不会互相干扰?”
相互影响是有的,不过问题不大,比较容易避免。

楼主:
31楼:
“有很多更好的方法,成本也不比使用555高很多。”比如……
“不过问题不大,比较容易避免。”有什么可以避免的措施?

网友D:
用一根导线把方波电源和高压电源的输出直接串联,就这么简单。

网友B:
34楼:
产生方波,用单片机比较方便,主要是调整频率和占空比方便。当然,若对单片机不熟悉,可能需要别人写软件,不过这样的软件对懂单片机的人来说是小菜一碟。用单片机还可以加上小键盘控制频率、占空比等等,也容易加上数字显示频率幅度占空比等等。

你的电源是直流电源,只要该直流电源允许稍微流过反向电流即可。直流电源输出端一般总是并联了比较大的电容,这个电容就已经足够了。你的方波信号源最好是单端输出而不是桥式输出,方波信号源的“地”端接直流电源输出端。这样即可避免两个电源(直流和方波)的“地”之间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