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1N4733A数据手册中的2个问题(附图)

楼主(2011-08-06):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
Izk一样是测试电流
Zzk是指在Izk时的动态电阻

楼主:
从下图看, 好像只有100多欧姆

网友A:
图上不是有文字说明吗
一个是"Typical“
一个是"Max."
看资料看得仔细点

楼主:
呵呵, 谢谢指导

很多书本和资料上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都说的是一电压对应一个电流, 即二极管的阻抗跟电压(或电流)是一一对应的(如下图)

这里(顶楼和4楼的数据手册截图中)好像一个电流对应两个阻抗, 如5.1V的稳压管(1mA时), 在4楼图上取得典型阻抗约为120欧姆, 而在顶楼查表得最大阻抗为55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