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耐压仪的问题

楼主(2011-08-06):
各位大哥,关于耐压仪由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个电水壶,开关打开后,耐压仪的接地端和水壶电源线的火线零线相接,打水壶表面,报警,但如果耐压仪的接地端和水壶电源线的接地线相连,打水壶电源线的火线和零线,就不会报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水壶电源线中的地线是否与水壶表面良好联接了?

网友B:
你打的不会直流高压吧

网友C:
研发
专一
诚实
纯洁
宁静
方可一辈子

楼主:
表面接触良好的,用到肯定是交流耐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