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j10 IIC内建模块问题

楼主(2011-08-06):
GIE=0;

SSP1STAT=0x80;
//

SSP1CON1=0x38;
//

SSP1CON2=0;
//

SSP1ADD=0x09;
//iic时钟控制

SEN=1;

SSP1IF=0;

//111

while(!SSP1IF);  //111 程序到此死机

SSP1IF=0;

SSP1BUF=0xa0;
//因为只得1颗24c01,所以该芯片地址为写时为0xa0,读时为0xa1

while(!SSP1IF);

SSP1IF=0;

SSP1BUF=wadd; //写或读进24c02内部的地址命令??

while(!SSP1IF);

SSP1IF=0;

SSP1BUF=data;

while(!SSP1IF);

SSP1IF=0;

/*

for(i=0;i<2;i++){

SSP2BUF=wdate[i];

while(!SSP1IF);

}

*/

PEN=1; //停止

while(!SSP1IF);

SSP1IF=0;

//
GIE=1;

见上面程序所示,程序走到经常走到111处死机,只是很偶尔能通过

楼主: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晶振8M

网友A:
找建立这个标志需要哪些条件,然后逐个排查。提醒你中断关没?

网友B(2013-06-26):
您好,看到你之前有碰到过PIC单片机中IIC通讯模块,程序在SSPIF那个地方一直死循环的问题,不知道大师有没有答案,小弟正在这条路上碰到一样的问题,我用的是proteous仿真,请赐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