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问题

楼主(2011-08-06):
各位熟悉STM32L的朋友帮我分析下,目前我想用STM32L做一个项目,要求低功耗模式电流在5ua左右,且这个时候uart能够唤醒,低功耗时只有LSE 32.768工作就可以的,不知道STM32L能否满足?谢谢!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各种电源管理模式下的功耗是多少,哪些模块在工作,其唤醒方法是什么。
看一个章节就能解答你的问题了,自己琢磨下先吧。

楼主:
如图1所示的可以,可以将MSI关掉,只保留RTC,也就是LSE吗
唤醒条件我就看不懂了,一个是Any interrupt,一个是Wakeup event

网友A:
Any interrupt:任何中断都可以唤醒。
Wakeup event:搜索一下你的datasheet,看看是如何描述这个术语的。
我这里没有对应的手册,所以没法做出细致的解答。

楼主:
这个地方说RTC  Available,是不是RTC关闭的,若打开是不是功耗就大了?还是做其他理解?因为我看了这个表格,要么是RTC ON要么 RTC OFF 再就是 Available

网友A:
给出你的datasheet的名字 或者上传一份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L15X应用手册.pdf (4.86 MB, 下载次数: 16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M32L15X 数据手册.pdf (1.38 MB, 下载次数: 254)

网友A:
AVAILABLE表示可用 若打开还会增加功耗 但是很小(具体多少没有查到 跟时钟配置有关系) 我认为使用你在3L提到的模式就行了
只能选用low power sleep模式 要不然UART唤不醒
手册写得貌似有些乱 翻了好长时间
你再仔细核实下有关数据

楼主:
感谢楼上,我的方案要求是10ua以下,LOW POWER SLEEP若把RTC 打开不知道功耗多少?哎,看来满足不了,这个数据真难找

网友A:
那没事了 RTC模块5ua以下就够了 5 + 5 = 10,呵呵,够用。

楼主:
理论值这么多,但不知道实际应用是多少?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akeup event:唤醒事件

网友A:
理论值这么多,但不知道实际应用是多少?呵呵
引用 楼主:

暂且先相信数据手册吧,要不然就没法设计了~
若是发现问题可以去向原厂提,说不定还有奖励

网友C:
STM32L资料大全
我的微博共享里有
http://weibo.com/stmicroelectronic

网友D:
STM32L资料大全
这个很经典

网友D:
难得的资料

网友E(2015-01-14):
引用 网友C:
STM32L资料大全
我的微博共享里有
http://weibo.com/stmicroelectronic

为什么现在打不开呢?

网友F(2016-03-25):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现在打不开呢?

我也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