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流输出型DA设计可编程滤波器

楼主(2011-08-06):
如果设计一个0---7M的可编程滤波器,输入信号2vpp,如何用DA内部的R-2R电阻网络进行设计,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说的是可编程状态滤波器吗?我最近也在弄这个,不过还没弄完。

你参考一下AD7628的手册,上边第七页有个图,我就是用的这个电路。

打算用做高通和带通滤波器,低通没用到,其滤波器的截止频率、Q、G都是可调的。

网友B(2013-01-31):
不知楼上两位做好了没,我也用此图。频率最大400K左右,再往上,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