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三端稳压7805的输出电压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1-08-06):
开关电源和三端稳压7805的输出电压有什么不同吗?我看到有一个电路板,这两个电压是分开的。如VCC用的是开关电源提供的,+5V是由7805提供的,为什么不用同一个呢?都是5v啊

网友A:
开关电源的纹波大,不适合对小信号或者精密电路供电,可对数字电路供电,线性电源纹波小

网友B:
VCC是给数字电路用的,如单片机、74系列芯片;7805变出来的5V(它是由12V或者15V模拟电源变换的)给模拟器件供电,如用作ADC的参考电压(比直接用电压参考源便宜)。

网友C:
开关电源的效率高,但通常纹波大于线性电源。

网友D:
DC/DC 和 线性稳压电源芯片的区别

这个属于常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常识也是积累形成的,我现在就是在积累工程啊!

网友E:
开关电源效率高,7805效率低。看你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F:
三、线性电源与开关电源的比较
        1、线性电源精度好(优于开关电源1—3个数量级),纹波小,调整率好,对外干扰小,适用多种场合。
        2、线性电源功率器件工作在线性状态,因此损耗相对开关电源较高一点,效率上开关电源好一些。
        3、开关电源的尺寸相比线性电源要小但是开关电源有污染电网和幅射干扰的问题。
        4、开关电源不适宜用做在输出高电压大电流时0电压起调的连续可调的场合,但适用于固定输出或相对固定输出对辐射干扰没有太大要求的场合。
        5、维修上线性电源相对便于维修。而开关电源由于元件密集,给维修带来一定难度。另外,由于电路与线性电源截然不同,维修人员的技术素质要求较高,要用示波器才能观察到电路各点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