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三端稳压7805的输出电压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1-08-06):
开关电源和三端稳压7805的输出电压有什么不同吗?我看到有一个电路板,这两个电压是分开的。如VCC用的是开关电源提供的,+5V是由7805提供的,为什么不用同一个呢?都是5v啊

网友A:
工作原理不同,78是线性稳压器,纹波小,效率低,在你那块板子上可能是个待机电源或者模拟供电。开关的效率高,但是纹波大,在你那块板子上可能是主电源或者是数字部分供电。

楼主:
你说的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