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三端稳压7805的输出电压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1-08-06):
开关电源和三端稳压7805的输出电压有什么不同吗?我看到有一个电路板,这两个电压是分开的。如VCC用的是开关电源提供的,+5V是由7805提供的,为什么不用同一个呢?都是5v啊

楼主:
我为什么不能给分啊?是我没分了吗?怎么才能有分啊?

网友A:
从电压上说,没有什么不同。
但开关电源通常纹波比线性电源要大一些,负载稳定性差一些,响应速度慢一些。纹波可以选用适当的滤波来去掉。负载稳定性差和响应速度慢则不能用滤波方法解决。

网友B:
这种用法只有两种可能:
1、系统需要多组电源且不能共地;
2、设计者不太相信开关电源,害怕开关电源会影响主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B:
理论上来说,设计合理的话,不管事开关电源或线性电源都是可以做系统供电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微伏的测量系统,你用开关电源试试

网友A:
7楼:
没有问题,只要滤波做得好,屏蔽做得好。

网友D:
有点深奥啊

网友E:
我们公司好多板子都这样设计的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中~~~~~

网友F:
这么做没必要,除非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网友G:
7805是一种LDO,也就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一般开关电源供的电纹波较大,需要滤波,需要通过滤波电路和稳压,所以需要LDO给如高频头等这些高精度设备供电。BM7805性价比非常高,可以试试!

网友H:
因为LDO有压差,所以当负载电流较大时管子上消耗功率也变大,这样就限制了7805在高温环境下的运用,如标称1A的管子高温100度时实际负载电流只有0.6A左右。DC-DC电源效率高很多,本身发热较小,所以芯片能够提供较大的电流给负载。

网友I:
回复 网友C:
这就看你采样系统怎么做的,通常到了几十毫伏以下的系统都不大会用一路采样这样的做法,根本没法做准,而且地也有飘的可能性。 超低压采样都是做差分采样的,这样与地的关系就隔离开了,而且精准度会提高。

网友J:
同意3楼看法

网友K:
飘过 看看 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