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C51,熟悉fpga,了解avr,现在想往arm方向发展

楼主(2011-08-06):
我比较熟悉C51,熟悉fpga,了解avr,现在想往arm方向发展,想让各位高手推荐下,是先学cortex M3 还是arm7 ,arm9等,还想让各位大侠推荐一下,买哪种开发板好啊? 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
请求各位能够给个见解啊?多谢了!

网友A:
好像初学者都学arm9的吧

网友B(2011-11-15):
ARM7吧
现在流行的是arm9但是很多底层直接过滤了  学习ARM7可以更好深入了解原理  再学ARM9就容易了

网友:
我想睡觉:$

网友C:
其实都差不多了,学会一个,用好一个,其他的都是一样的了,现在Cortex比较接近单片机

网友D:
ARM7没有MMU,跑操作系统的话会受局限。要是偏软件的话建议选ARM9或ARM11,硬件的话要靠积累了,不是哪款处理器的问题。
PS:个人观点:lol

网友E:
建议楼主学Cortex-M吧,这个比较接近AVR和51,也比较易于理解。而且Cortex-M3本身就是面向微控制器应用方面的。
像ARM7和ARM9的话,比较偏重于复杂的应用。

ARM的内核和芯片各类都很多,看多了也差不多类似。主要还是看自己怎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