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 在睡眠模式不走时

楼主(2011-08-06):
各位大虾:
   8563在正常5V工作时间走时正常,切换到3V的工作状态就不计时,此时晶振不起振。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是那边没有设置到?

网友A:
芯片资料里,支持3V供电吗?

网友B:
映像里好像是支持的,先找下自己有没有低级错误,在掉电其间有没有进行什么操作?还可以逐渐降低电压,看可以维持到多少V

楼主:
谢谢3、4楼两位仁兄,问题已经找出来了。8563的晶振与MCU的副时钟晶振共用,当切换到3V时MCU断电,造成晶振不工作。

网友C:
8563肯定是能用CR2032供电工作的,但这个时钟走时有误差,时间长了累积误差就大,让人有些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