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找到需要元器件

楼主(2011-08-06):
各位老师,用protel画原理图时,在元器件库找不到自己需要的元器件怎么办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都是到官网找元器件的datasheet,根据datasheet画元器件的原理图元器件的。

网友A:
方法最直接找到官方datasheet。想在protel的库里找?基本没有门。

网友B:
他还有别的库,你在那里面找,就是在你找元器件时filte下有个find你把它打开,在里面输入你想要的原件名称,点击fing now它就自动给你找,找到后你可以把那个库添加到目前的文件里。如果再找不到的话,就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C:
这时需要自己画了,自己制作原理图库元件,PCB库元件

网友A:
他还有别的库,你在那里面找,就是在你找元器件时filte下有个find你把它打开,在里面输入你想要的原件名称,点击fing now它就自动给你找,找到后你可以把那个库添加到目前的文件里。如果再找不到的话,就只能自己做 ...
引用 网友B:

基本找不到。

网友D:
pcb元件基本上都要自己画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