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段式液晶的控制

楼主(2011-08-06):
大伙有没有谁做过笔段式液晶这东西的,想找个前辈帮分析下个具体情况。之前都是用液晶的次之数码管的,做了个题目是仪器仪表类的,整体方案来定,还是得把显视部分改成笔段式的,没别的低功耗,一切都得围着低功耗来转。没事的进来坐会。帮分析分析。挥常谢谢!!!!!

网友A:
段式LCD的功耗很低,有专门的驱动芯片,主要是台湾厂家出品的。段式LCD可以定制,开模价格很低。

网友B:
楼上正解。要么找个带lcd驱动的单片机,要么找盛群半导体的芯片用。

网友C:
我现有个项目,要用到段式LCD,之前用合泰的LCD驱动芯片HT1620,后发现LCD工作时电流太大(150uA左右),后发现深圳天微的不错(它的规格书LCD工作时才10uA),今天刚布好PCB图.

网友D:
MSP430+段码液晶,开模,HT1621驱动。

网友E:
跑低速晶体,必要时切换到高速,功耗就下了了。
开模费一般是几百块银子

网友F:
如果成本很紧的话可以考虑直接用单片机驱动,选型合适的话可以挺轻松做到30uA以下;
不过要想再低功耗就要考虑带LCD的mcu了,超低功耗430优先,听说stml的也不错

楼主:
MSP430+段码液晶,开模,HT1621驱动。

pineapple2009 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没,

楼主:
那你配套的段式液晶屏是多大的,

网友D:
MSP430+段码液晶,开模,HT1621驱动。

pineapple2009 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没,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找厂家开模,提供段码液晶的尺寸,需要显示的内容,驱动芯片也是集成上的,你也可以不要驱动芯片,直接找430带LCD驱动的型号

楼主:
我就做个仪器仪表类的题目,显视个波形幅值,带个温度,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有显视波形的位置。在别的就没什么具体的要求了,看开个多大的模,具体一般要多少钱。。。;

网友D:
开模的大小要根据你结构定了,显示的内容你自己定了,厂家按你要求做,多少钱各个厂家也是不同的。

网友G:
回复LZ:
低功耗液晶驱动IC:ST7565,COG12864点阵液晶屏。模块价格50左右,不开背光电流是  0.18MA
                           HT1621段式液晶驱动IC,PDF写工作电流3uA,另有国产的1621IC,电流会比HT的小,但抗干 扰性会稍差。其实液晶的电流会和晶片的大小有关系的,每平方里面会有几个uA的驱动电流,关键是看晶片定模的时候怎么去做.段式液晶一般是走量式销售,需要晶片开模费用。费用根据你所选择的材料来定,TN,STN,FSTN。
另外,打样可以不限数量,但批量一般要比较大的用量才能做。具体用量,根据你们的液晶的尺寸来定,越小就要订越多。
我是做液晶的,欢迎来咨询交流1143946234

网友H(2011-12-15):
我们使用OKI的ML610系列的单片机直接驱动LCD,做出来的产品才3.5个uA呢,现在还在考虑降低功耗,屏的驱动电压往下降些

网友I:
PIC的带驱动LCD单片机很有优势

网友J(2013-04-27):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找厂家开模,提供段码液晶的尺寸,需要显示的内容,驱动芯片也是集成上的,你也可以不要驱动芯 ...

请问尺寸多大,开模费多少?

网友K(2013-08-03):
引用 楼主:
我就做个仪器仪表类的题目,显视个波形幅值,带个温度,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有显视波形的位置。在别的就没什么 ...

段式液晶显示波形?有点想多了吧

网友L(2021-03-08):
{ 求购 } 各类液晶驱动IC!手机驱动IC;数码驱动
13509661053微信同号;
专业驱动回收:NT36672 TD4322  TD4310  TD4300
OTM1902  OTM1282 OTM1283 OTM1284 OTM1285
OTM1288 NT35510 NT35590  NT35596  NT35695
R63315 R63452 R63450  FT8606 FT8607  R63318
R63419  R63422  R63421  HX63452  HX8399 .
HX8369,, HX8392,  HX8347.ILI9163V,  ILI9342,
ILI9341. ILI9605 ,ILI8678     S6E8F…,
S6D05,S6D2AA,ST7920,ST7921.ST7789,ST7735,
数码 屏液晶驱动IC    HX8238  HX8282  HX8288
HX8264 HX8245  HX8696   HX8695   EK73215
EK79001 EK79007 EK7916   EK9366  EK9364  EK9365
ST5622 ST5091 OTA7155  OTA71895  0TA5180
NT51017  NT51021   等等
另回收ACF,及报废驱动IC
联系电话13509661053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