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子,请问这DRC错误怎样看,谢谢主。

楼主(2011-08-06):
rc, NET, IO, TI, vi
Time     : 11:35:23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10mil)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Processing Rule : Broken-Net Constraint ( (On the board ) )
   Violation         Net VCC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98.59%
     Subnet : C15-2    C2-2     S7-2     EC1-1    KEY1-3   KEY1-4   C13-1    U6-8     C1-2     U4-4
              U4-24    Q16-1    C11-1    U4-8     U4-20    R48-2    R31-1    R37-2    U4-19    U8-16    R29-2
              C7-2     C10-1    R33-2    R63-1    U5-8     R42-2    J1-1     R61-1    R62-1    R30-1    R43-1
              Q12-1    Q11-1    Q10-1    Q9-1     Q8-1     R58-2    R23-2    R56-2    R57-2    R55-2    U3-1
              Q1-1     Q15-1    Q14-1    R41-2    C8-1     Q13-1    Q18-1    Q2-1     U1-31    C18-2    Q3-1
              LCD1-2   U1-40    R19-1    U2-1     U2-20    C12-1    U7-16    C17-2    Q6-1     R50-1    R51-1
              R49-1    Q7-1     Q5-1     Q4-1     LCD1-15
     Subnet : S7-1     LED10-1
   Violation         Net SIO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50.00%
     Subnet : U6-6
     Subnet : U1-14    S2-5
   Violation         Net SCK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50.00%
     Subnet : U6-7
     Subnet : U1-15    S2-6
   Violation         Net PC-TX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50.00%
     Subnet : J2-3     R44-1
     Subnet : D2-2
   Violation         Net NetQ15_2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R15-2
     Subnet : Q15-2
   Violation         Net LEDD1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0.00%
     Subnet : Q8-3
     Subnet : LD1-9
   Violation         Net DP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66.67%
     Subnet : J3-3     R34-2    R35-2
     Subnet : R36-2
   Violation         Net DB08   is broken into 2 sub-nets. Routed To 66.67%
     Subnet : U8-4     U7-5     U7-4
     Subnet : U8-5
Rule Violations :8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t Allowed)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Rule Violations :0

网友A:
安全间距没有违反规则,但不知道上面的错误是什么的错误;
是否你用的是自动布线?上面的提示就是没有布通?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手动布线,只是发现有一些器件没有生成预拉线,我就没有布他们,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应该是你上面出现的几个网络都没有形成回路   同一个网络被你分割成了多个部分

网友C:
自动布线没布通,一个个解决吧

网友A:
谢谢,我用的是手动布线,只是发现有一些器件没有生成预拉线,我就没有布他们,可能是这个原因。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些没有连接,你查看下原理图元器件的管脚是否跟PCB封装的一致。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管脚名称不一致,原理图中所A\K,但PCB封装中是1\2.所以要修改为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