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减电路

楼主(2011-08-06):
大家好,我现在想做一个简单的衰减电路,如果用简单的电阻分压,在频率较高时会出现衰减倍数不稳定,频率响应不是很好,使用运算放大该怎样接啊,网上都说直接衰减会不稳定,求个好的解决方法。。拜谢。。

网友A:
仍然可用电阻分压,后面要接跟随器做缓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使用了跟随器,但是效果也不是很好,我想做到上M的,这样会很困难吗?衰减到1/4就行了。。网上看到有电容补偿,但加了两个也不行,频率较大时输出变成了三角波。。。。。。求解释

网友B:
3楼:
频率上MHz,分布电容影响较大。
避免分布电容影响,一种方法是将分压器电阻取得很低,但这样往往信号源无法承受。另一种方法是加电容补偿,两电容(包括分布电容)容量与电阻值成反比时频率特性是平直的。你说“加了两个都不行”,我要问:电容量是与电阻值成反比吗?
频率再高,引线电感的感抗将不可忽略。

波形成三角波,可能与信号源输出能力有关。

网友B:
3楼:
参考示波器探头电路和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刚才我做的时候没注意电容的容量,直接接了两个104,出来的效果虽然比不接好点,但在100k时出现了三角波,后我换了10p的电容,又将带宽较小的op07换为了带宽较高的lf353,现在能够到1M以上(衰减一半),手头上没有合适的小电容了,不知道这样做的衰减能保证精确不。。。以前老师讲过示波器的衰减电路的理论推导,现在才后悔没好好听呐。。。。

网友B:
两个104电容,近乎开玩笑,信号源怎能承受这么大的电容?
如果最高频率为1MHz,那么没有问题,精确校准电容即可。
示波器的衰减电路,理论很简单,两电阻值之比等于两电容容抗之比,这样就将频率这个参数消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多谢指导,在这里出个洋相也值了,请问这个频率还能往上面加吗?现在手头上还没有带宽更大的OP,没法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