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的烦恼

楼主(2011-08-06):
下面这个电路时WSN无线收发模块  当我用锂离子充电电池(满电4.2v左右,1800ma容量)供电时 发射信号正常,接收机接受信号也正常。当用4节干电池供电的时候,就出现异常了,接收机信号指示灯亮一会就不亮了(信号接收不到,不能通讯了)。当用锂离子电池后就正常,干电池供电就是不行 ... 求解  v-CORE  3.3v供电  ,我外接电源(锂电池、干电池都从c-core直接供电)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电路效率太低了?感觉至少应该使用专用的电源芯片,保证持续稳定高效的输出。

这种无限方案,在低温条件下能够工作吗?

楼主:
LDO模块有的 我没附上来 测试的时候 我简化了 就用干电池代替

网友B:
干电池的内阻太大了,需要使用适当的开关电源稳压后再供电,同时在电池两端并联大容量滤波电容。

楼主:
4# chunyang     是电流的原因么?

网友B:
负载电流对干电池而言太大了。

网友B:
关于电池内阻在不同电流下对输出电压的影响,楼主可以想想一个理想电压源串一个电阻的情况,这就是实际电池的模型,不同电池的区别在于那个串联电阻的大小。

楼主:
ok 明白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试试去..

网友C:
你的电池规格没有介绍

网友D:
应该是电压过高,接收模块保护了吧……,如果是新电池,4节干电池的电压是6.8V左右哦,与4.2V整整高了2.6V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