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闸管的使用,请教高手指点哈

楼主:
图里面的晶闸管不管有没有信号都会导通,怎么回事啊?
不接晶闸管的时候输出信号高电平是4.4V,接上之后高电平只有2.0左右。
关键是为什么它会一直导通呢?求解答!!

楼主(2011-08-06):
为什么信号接上晶闸管之后高电平会降低呢?

网友A:
1、将图中二极管去掉(开路),10k可变电阻改成固定的电阻,再施加交流220V,看看灯亮不亮。若亮,晶闸管损坏;若不亮,触发电路问题。
2、“为什么信号接上晶闸管之后高电平会降低呢?”
晶闸管对触发电路来说是个负载。

楼主:
二极管去掉了,电灯泡不亮。
现在出现个新问题,当控制输出信号使其是低电平时候,一直能测得二极管后面有个微弱的负信号输出,那个1K电阻越大负信号越强,当它阻值是零时候,负信号很微弱。电灯较暗。
当输出信号是高电平时候灯泡较亮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B:
你驱动信号那边是怎么接的,接的啥东东?

楼主:
那边是555用的是5V直流电源,输出信号高电平测得4.5V

网友A:
5楼:
“二极管去掉了,电灯泡不亮。”
那么可以确定双向晶闸管没有损坏。

从2楼问题和7楼叙述,楼主好像没有弄清楚晶闸管是怎样工作的。
用555产生触发信号,楼主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过零检测电路?很怀疑555是否与工频电源同步。

网友A:
楼主还是把全部电路都贴出来为好。不过,可别像首帖那样,画得规矩些。
有完整电路,才好判断楼主是否理解了晶闸管的工作过程。

网友B:
你图里面的地接到哪里去了哟?

网友A:
13楼:
首帖是220V交流电源,11楼是12V交流电源,交流电源哪里来的负极?

网友B:
你可控硅的触发电压有参考点么?

网友A:
17楼:
控制极的触发信号,参考点是晶闸管阴极。

网友A:
19楼:
“把控制端的控制信号芯片接地端接阴极对吗?”
不对。

网友A:
22楼:
注意12楼问你的问题。仅此一点,够了。

网友C:
把晶闸管的阴极接15K电阻下端的地就ok了

网友B:
你应该想下可控硅是怎么触发的就知道了。所有信号都是有参考端的。

网友D:
可控硅是电压触发,但是如果他的温度过高就不能关断了,还要注意他的温度,但是你的电路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你还是把图发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