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电池的烦恼

楼主(2011-08-06):
下面这个电路时WSN无线收发模块  当我用锂离子充电电池(满电4.2v左右,1800ma容量)供电时 发射信号正常,接收机接受信号也正常。当用4节干电池供电的时候,就出现异常了,接收机信号指示灯亮一会就不亮了(信号接收不到,不能通讯了)。当用锂离子电池后就正常,干电池供电就是不行 ... 求解  V-core 3.3v供电

网友A:
用干电池时,量量电压,应该是电压掉得太快,内阻大,供电不足引起。

楼主:
电压 正常的啊  4.5v左右有..

网友B:
瞬间电流输出能力不行,输出阻抗大.
并联一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楼主:
4# zjp8683463    谢了 应该是电流的问题  试试..

网友C:
晕,楼主怎么发的到处都是?

网友D:
跟着学习了4楼的解答,谢谢

楼主:
受教了各位 下班 走人..

网友C:
今天还上班,在深圳的么?

在深圳,现在流行“避运”……

网友E:
春哥。。。  避孕不成就只能受孕鸟。。。之后就漫长**吧。。。

网友F:
怀个鸟孕,还有几天就要分娩了,赶紧TMD生完了事吧,烦死了!  :@

TNND,折腾了俺们几个月了,到处都是封路,修路,修花坛,装灯,刷墙面啥的,搞的乱七八糟,艹  :@  :@

网友G:
可能输出阻抗太大,并一个330UF电容试一下

网友H:
应该是干电池内阻太大吧 可以测一下

网友I:
:L宿舍避运,其实我想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