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上电感,UC3843就**,原因何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06):
电路有下面几个问题:
1、7、8脚需要加电容滤波
2、3脚需要加RC滤波
3、3脚需要加斜率补偿电路,要不然占空比大于50%不稳定

楼主:
我加了,不过:关键是芯片会不工作
2.……

网友A:
你带载测试还是空载测试?
按你这个电路参数,输出电流是不可能到2A的,如果要到2A输出电流,输入的平均电流大概为4.5A,开关的峰值电流大概为6.5A(电感的饱和电流要7A以上),R1需要该为至少0.15欧(平均功耗有3W多)。
另外,不知你的电源能否提供这么大的电流?按你的描述,供电输入18V而7只脚有8V,这是不可能的,从电路图上看,供电输入和7脚是连在一起的,电压应该一样。如果芯片工作后7脚只有8V,那很可能是一工作,你的电源就限流保护了。
另外,电感18uH偏小,可考虑加大或加大开关频率;D1换成肖特基;滤波电容使用多个并联方式。

网友B:
请参考4楼意见。

1、既然你那7脚是直接接输入18v,那么就有可能是你的输入电源电压不能承受如此电流导致电压下降。

2、开关管的Rcs阻值太大了;

3、你的电感既然是采用E型磁芯,那么是否有开气息?

4、输出的L2可以不要;

5、输出滤波电容C1为何是100uF/450v?

网友B:
补充一点,D1改成肖特基二极管,切忌用普通慢速二极管。

网友C(2013-07-23):
这个我做过,是07年的国赛E题吧。电感你试一下用工频电感,效果好一些。还有,C1可以尝试用3个2.2UF/50V的电容并联。楼上说的,D1应该用肖特基管,推荐你使用MBR3045。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