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源为什么负载能力不行

楼主(2011-08-06):
这个电路时双向可控硅调压,空载时电压很正常,但加上一个比较小的电阻负载如480Ω,电压一下降低四五十伏。这是为什么呢?其它能量都损耗到哪了?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
求高手解救,谢谢!

楼主:
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A:
变压器没有问题。
这种电路,本来输出电压就是随负载变化很厉害的。

楼主:
哦  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楼主:
是不是用这种电路做电源根本就不行

网友A:
5楼和6楼:
当然不能说这种电路做电源根本不行,只能说这种电路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我是要给一个1UF左右的电容充电,要求电压时20V~100V可调。充电时间是2uS,频率15kHZ。要求连续的充放。充电时电容两端还并了100Ω的电阻。放电时电源跟负载就断开了。这个电源加在这个负载上电压只能升到50V,再往上就调不上去了。

楼主:
这样的负载用什么电源能达到要求

楼主:
15KHZ就是66.67us。其中2us给电容充电,剩下的时间电容放电

网友B:
可控硅是调导通角的,能量并没有损耗。非调整管调电压。

网友A:
8楼:
首帖这个电路,连“我是要给一个1UF左右的电容充电,要求电压时20V~100V可调”都很难办到,后面那些“充电时间是2uS,频率15kHZ。要求……”就更别提了。
能够实现你的“电压20~200V可调且稳定,充电时间是2uS,频率15kHz等等”要求电路当然可以设计出来,但估计你即使是照猫画虎也做不出来。

网友B:
楼主并没有说  过零检测 同步电路
“电源加在这个负载上电压只能升到50V,再往上就调不上去了”

楼主:
电源部分是固定的20~100V。至于后面的电容充放电是由mos管控制,频率、充放电时间跟电源无关

楼主:
过零检测有的,我没画出来。那个“可控硅移相触发信号”就是有过零检测等一系列电路得到的

网友B:
那你有量过输出后可控硅后桥堆前的波形吗?  如果全波,没有110V 就怪了。全波整流后1。4倍

你最好量一下,再分析。

网友C:
发帖数量限制我换个号。

电容充放电电路我已经做好了,用现成的电源测试,效果很好。现在主要问题是要自己做个电源,以前没做过,不知道用什么方案能满足要求

网友C:
波形测过,和理论是一样的,对的

楼主:
电容充放电电路我已经做好了,用现成的电源测试,效果很好。现在主要问题是要自己做个电源,以前没做过,不知道用什么方案能满足要求

波形测过,和理论是一样的,对的

网友B:
你那个220V转110V 不懂是啥意思   这个种电压就是我们灯光里面的调光是基本的电路,不可能带不了负载。。。。。。

楼主:
就用2:1的变压器把电压降下来。我就想用这种方法做一个简单的可调电源,电压稳定性要求不高

网友B:
可以的啊,就不知道你哪里弄错了, 你没贴波形上来,你自己说的对,呵呵

网友D:
负载能力弱的原因可能一是触发频率低,而是触发幅度小

网友A:
13/16/20楼:
别把调光电路往整流滤波电路上套。那么套,只能是增加麻烦。

楼主这个电路,可以实现20~100V调压,但带负载能力确实相当差。要带负载能力强,也就是说负载电流变化时电压基本不变,应该增加首帖图中电容器的电容量。不过,更好的方法是加入反馈。
此电路使用了工频变压器,体积重量都大,楼主的电源功率理论上75W,不如使用隔离的开关电源。75W开关电源要做到20~100V可调并不算太困难,反激即可。若是用线性方式调整输出电压,同时要求效率不能太低,反而比较麻烦。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谢谢!

网友E:
你的问题是出在可控硅控制电路上,你的控制部分应该是没有过零检测。

网友F:
220-》2:1=110v。
然后你那图斩掉一半,正好是50v。你那负载估计让变压器满负载输出了。

网友A:
26楼够敢说,楼主已经把波形贴出来了,还说楼主没有过零检测。

27楼:
楼主的变压器岂止是满负载输出,已经超负载输出了。注意楼主说过那个变压器是20W(这样说是错的,不过与本帖无关)。

网友G:
是不是负载太大导致?

网友H:
其实要验证变压器行不行,可以把可控制硅短路,测试能不能在2S内从0V充到100V,如果不行,换够用的变压器,如果行,则排除变压器问题;去检查其他问题。:lol

网友I:
没有稳压控制模块怎么调电压? 没有调整管怎么控制电流? 没有保护模块安全吗?  这个电路能行吗?????

网友J:
滤波电容多搞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