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终于能动了!

楼主(2011-08-06):
自收到套件以来,就开始鼓捣这个小车。途中坏了一个电烙铁,万用表用光了电,少了个电容,跑了趟电子城,断断续续的,在吸收了二姨家各位大神经验的基础上,到现在终于实现了部分功能。
今天七夕节,也是俺和小s的第一次,依照二姨家各位大神的经验,尝试了各种方法,终于摸清了小s的底细,使得小车能够前后左右的跑了。
今后正式开始软件调试,接下来逐步实现测速、红外壁障、无线遥控……直到最后两轮站立,还要依仗各位大神的帮助啊。

此贴为证,今后逐一晒出俺的调试经历,也欢迎各位大神拍砖~

楼主:
附件传不了,源码也贴不上!!!

附件怎么传不上来呢?老是说:请求来路不正确,无法提交!  这是肿么了???

#include <SH88F20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L293D控制口定义 */
sbit MA=P4^0;
sbit MB=P4^1;
sbit MC=P4^2;
sbit MD=P3^7;
sbit EN12=P3^5;
sbit EN34=P3^2;
#define LMotor_Forward {MA = 1;MB = 0;EN12 = 1;} //左电机前进
#define RMotor_Forward {MC = 1;MD = 0;EN34 = 1;} //右电机前进
#define LMotor_Backward {MA = 0;MB = 1;EN12 = 1;} //左电机后退
#define RMotor_Backward {MC = 0;MD = 1;EN34 = 1;} //右电机后退
#define LMotor_Stop {MA = 0;MB = 0;EN12 = 0;} //左电机1停
#define RMotor_Stop {MC = 0;MD = 0;EN34 = 0;} //右电机2停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tmp1,tmp2;  //PWM控制变量
unsigned char m1,m2,t;    //m1,m2控制占空比,t控制周期。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按键值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delay10ms(void) //延时10ms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j,z;
for(z=5;z>0;z--)
for(i=4;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j;
while(n --)
for(i = 200;i > 0;i --)
for(j = 200;j > 0;j --);
}
void Accelerate(unsigned char speed1) //加速
{
    m2=0;
    for(m1=0;m1<=speed1;m1++)
    {
        delay10ms();
delay10ms();
        m2++;
    }
}
void Decelerate(unsigned char speed1) //减速
{
    for(m1;(m1>speed1)||(m2>speed1);m1--)
    {
        delay10ms();
delay10ms();
        m2--;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press_time;
    unsigned char key_temp;
    key_temp=P1&0xf8;
    if(key_temp!=0xf8)
    {
        press_time++;
        if(press_time==30)
        {
            key_value=P1&0xf8;
        }
        else if(press_time>30)
            press_time=40;
    }
    else
    {
        press_time=0;
    }
}
void Scan()
{
;
}
main()
{
TMOD=0x02;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2 */
    TH0=0x9B; /* 装入定时器的初值 */
    TL0=0x9B; //用于产生100hz的pwm波,这个定时值是按12M晶振12系统分频写的
    EA=1; /* 开中断 */
    ET0=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
    //TR0=1; /* 启动定时器0 */
    m1=50;
    m2=50;
Scan();
KeyScan();
    while(1)
    {
        temp=P3&0x03; //红外接在P1.0和P1.1
        switch(temp)
        {
            case 0x03: LMotor_Forward;RMotor_Forward; break;  //前进
            case 0x01: LMotor_Forward;RMotor_Backward;TR0=1;delay(6);break;  //右转
            case 0x02: RMotor_Forward;LMotor_Backward;TR0=1;delay(6); break;   //左转
     case 0x00: LMotor_Backward;RMotor_Backward;delay(6); break;  //后退
            default: break;
        }
LMotor_Forward;RMotor_Forward;key_value=0;TR0=1;  //前进;
//delay(1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中断服务程序 */
{
    if(t==0) /* 1个PWM周期完成后才会接受新数值 */
    {
        tmp1=m1;
        tmp2=m2;
    }
    if(t<tmp1)  EN12=1; else EN12=0; /* 产生电机1的PWM信号 */
    if(t<tmp2)  EN34=1; else EN34=0; /* 产生电机2的PWM信号 */
    t++;
    if(t>=100) t=0; /* 1个PWM信号由100次中断产生 */
}

终于贴上了,看来发帖也是门学问呐~~~

网友A:
恭喜!俺也争取今晚上电试试

网友B:
哎。对两个传感器及其电路还没头绪。

网友A:
全部芯片插上后,只有一个轮子狂转,呵呵!下载线这块 刚弄完!熬夜真是件痛苦的事!

网友C:
全部芯片插上后,只有一个轮子狂转,呵呵!下载线这块 刚弄完!熬夜真是件痛苦的事!
引用 网友A:

如用PWM控制转速,只要在P7端口中间4,5脚之间插个短路插,即OK了!

两个轮子对称转,要快就快,想慢就慢,由PWM输出脉宽决定。

楼主:
8.7 红外壁障调试出来了,程序借用了wzr200408 童鞋的思路,先把程序传上来吧,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 也欢迎各位继续拍砖。

实际运行有个小问题,红外不太好使,有时灵敏,有时特钝,继续努力吧

网友D:
壁障的那几个管我还没装呢,怕回学校的时候弄坏了

网友D:
请教一下,你的硬件连接是怎样的?
key_scan那里有点不懂
另外PWM那里,如果是100HZ的话,10MS定时一次,50*10 = 0.5S。
0.5S动一次?

网友E:
好厉害啊,要是真正搞定了,一定要上视频啊。

楼主:
请教一下,你的硬件连接是怎样的?
key_scan那里有点不懂
另外PWM那里,如果是100HZ的话,10MS定时一次,50*10 = 0.5S。
0.5S动一次?
引用 网友D:

硬件上将P13的1脚和P14的1脚分别用杜邦线连到单片机的P3.0,P3.1,P13、P14的另外脚都接地。

key_scan是我在电脑仿真用的,不用管它,完全可以删了

PWM,100HZ是按普通单片机12m晶振、12分频算的,每1us计数一次。初值9B=155,也就是定时器每100us中断一次。同时t++。直到t=100,也就是经过100us*100=10ms,一个周期结束。
最好画个时序图就明白了。

ps:现在才发现定时器初值应该为9C,不然定时值是101us了。

网友F:
赞一个,目前在准备全国电子设计大赛,小车只是车体装了下,等过了这阵子立马转上小车:D

网友D:
我也发现红外很迟钝,不知道是红外迟钝还是程序问题,现在速度不能跑快了,跑快了根本反应不过来,100HZ的频率不行,抖动很严重,我试过用200HZ的,抖动少了,不过扭矩太小

网友G:
不错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H:
期待LZ下一步作品

网友H:
zxcscm ,  wzr200408 两位小盆友,感谢你们对二姨的支持!

由于你们的努力,二姨家的《两轮自平衡车+智能小车DIY》开源活动火爆进行着,已成功完成了《智能小车》预定计划三个版本其中的一个------循迹型智能小车。

《智能小车》计划中的三个版本简介:
1. 循迹型智能小车,可通过底部的两对光电传感器,完成循迹规定动作,其他功能需自行添加。
2. 避障走迷宫型智能小车,可通过侧面的两对光电传感器,外加前面一套光电传感器,完成避障走迷宫规定动作,其他功能需自己添加。
3. 带遥控的智能小车,可通过无线遥控器控制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其他功能需自己添加。

能否再接再励,帮忙完成第二个《智能小车》预定版本------避障走迷宫型智能小车。
注:《智能小车》两侧面已预留了两对测距避障光电传感器,头站原PCB板没位置预留,需另配一个光电传感器装上,如同意帮忙,完成第二个《智能小车》预定版本DEMO程序------避障走迷宫型智能小车。

俺送你们一个标准版光电传感器,在小车头部位置,装上即可完成避障走迷宫型智能小车的基本硬件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LS,循迹和壁障功能基本能实现,无线遥控部分还在摸索中。由于平时上班,下班后时间不多,基本是在周末捣鼓。
也感谢Cortex-M0大哥的支持与信任,一切都在进行中,俺会继续努力的,争取这个周末实现他。

网友I:
加油加油~
LZ动作很快,俺已经落后了:lol

网友H:
回复 网友H:

回LS,循迹和壁障功能基本能实现,无线遥控部分还在摸索中。由于平时上班,下班后时间不多,基本是在周末捣鼓。
也感谢Cortex-M0大哥的支持与信任,一切都在进行中,俺会继续努力的,争取这个周末实 ...
引用 楼主:

呵呵!

期待开源~~~

网友J:
不错。前面传感器怎么安啊?

网友K:
乡下人发来贺电!:lol

网友L:
菜鸟向大家学习。

网友M:
顶个,希望楼主把小车的性能完全发挥出来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捧场,汇报下战况
周末的时候,搞了一天的无线遥控和串口通信。俺想用最笨的方法把无线遥控的编码给解调出来,首先用俺的STC写了个串口通信程序,确信串口传输的数据没有问题,然后将无线模块加上。用定时器记录每个高低电平的时间,记录下来发送的串口上,便于分析。结果发现,接上后,即使不按任何键,也会传来的大小不等的数据。用万用表测无线接收模块的DATA脚,才发现原来,DATA脚会有抖动,即使没接收码,也会输出高低不等的电平。但是将DATA脚与单片机IO断开后就会稳定的输出低电平。 看来像资料上说的,单片机对无线接收模块有干扰。
按照资料上的两种隔离方法试验都没办法去除抖动,难倒要专用的解码芯片吗?

另外发现小车的循迹和避障功能已经被wzr200408 同学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他的程序俺都试验过了,完全可以实现上述功能。小车的其他功能,大家拭目以待!

楼主:
不错。前面传感器怎么安啊?
引用 网友J:

很简单,具体焊接焊接请见[机器人] 主题:我的两轮小车已焊好,31-35楼问题汇总。
https://bbs.21ic.com/post.php?action=reply&fid=121&tid=253549&cedit=yes
32楼有清晰的图示,我直说下如何用杜邦线接到单片机。小车正方,前轮超前,则P14右引脚和P13的左引脚用杜邦链接的地线的引脚上。另外两脚就是路传感器的输出,接到单片机的IO上,写相应的程序即可。

网友H:
谢谢各位的捧场,汇报下战况
周末的时候,搞了一天的无线遥控和串口通信。俺想用最笨的方法把无线遥控的编码给解调出来,首先用俺的STC写了个串口通信程序,确信串口传输的数据没有问题,然后将无线模块加上。用定时器记录每个高低电平的时间,记录下来发送的串口上,便于分析。结果发现,接上后,即使不按任何键,也会传来的大小不等的数据。用万用表测无线接收模块的DATA脚,才发现原来,DATA脚会有抖动,即使没接收码,也会输出高低不等的电平。但是将DATA脚与单片机IO断开后就会稳定的输出低电平。 看来像资料上说的,单片机对无线接收模块有干扰。
按照资料上的两种隔离方法试验都没办法去除抖动,难倒要专用的解码芯片吗?

另外发现小车的循迹和避障功能已经被wzr200408 同学发挥的淋漓尽致了,他的程序俺都试验过了,完全可以实现上述功能。小车的其他功能,大家拭目以待! ...
引用 楼主:

zxcscm小盆友辛苦啦~~~
战果很出色,希望上传共享,和wzr200408小盆友一起,组成《智能小车》的左右前锋,给其他小盆友树立榜样作用。
当然,wzr200408小盆友表现的也不错哈,只是功力没您深厚,希望今后多带带他,共同进步~~~

无线接收模块的干扰是比较大的,高频针状尖脉冲干扰,频谱较宽,一般的数字滤器很难滤干净,123jj在设计时也想过外加硬件高通滤波器及输出整型电路,但是,由于最“烂”的2051芯片I/O口较少,没有多余引脚,只能借用于串行下载口,一加无线接收模块的硬件高通滤波器及输出整型电路,尽管一下子能彻底解决无线接收解码问题,但也带来新的杯具-----无法用RS232串口下载程序或通过PC机监控调试小车。这是123jj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网友H:
难道就没有解决之方法吗?

二姨家人才倍出,好在俺们有老T叔,有老T叔的“野路子”法宝!

好在俺们有HOT大叔,有HOT大叔的“非典”应用!

因此,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网友D:
谢谢各位的捧场,汇报下战况
周末的时候,搞了一天的无线遥控和串口通信。俺想用最笨的方法把无线遥控的编码给解调出来,首先用俺的STC写了个串口通信程序,确信串口传输的数据没有问题,然后将无线模块加上。用定时 ...
引用 楼主:

哎,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过没按键按下的时候波形的高电平时间不超过300us,而模块的幁头是一个480us的高电平
我写了一天的程序,结果还是没成功

网友D:
解决办法嘛,还是有得,直接买个PT2722硬解,哈哈

网友H:
直接买个PT2722硬解装上,确实是个好方法,省事省力就是不省银子,哈哈

最重要的,少学了很多东东,这或许也是最大的悲哀~~~

看在两位小盆友勇于献身二姨,勇当《智能小车》的左右前锋,开桥劈路给其他小盆友树立榜样,开创开源DIY精神的份上。

不玩技术不懂C的俺,这两天试着动动手,编写一段烂程序,以配合123jj的烂轮子,来救个场,尽管程序很烂,但不是满大街都能找着的那种,以供两位小盆友参考,也希望各位看客能少拍点烂砖,省点力气支持一下开源DIY活动~~~

网友N:
回复 网友H:

这两天尽搞遥控了,有点难度!

网友H:
呵呵~~~

现在玩《智能小车》是打基础,为今后玩《自平衡两轮小车》打下扎实的根基。

对玩《智能小车》的盆友,如今后想玩《自平衡两轮小车》,下面这点功课必须要做的。
1. 无线遥控接收解码。
2. 硬件PWM驱动小车。
3. 左右两对光电接收器信号用A/D方式检测,以判断距离。

除第一条,对玩《自平衡两轮小车》站立无大帮助,但对学编程,对学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帮助。

下面两条,是玩转《自平衡两轮小车》的基本功,希望小盆友们加油,让小车早日站起来,胜利的彼岸在等着您~~~

楼主:
zxcscm小盆友辛苦啦~~~
战果很出色,希望上传共享,和wzr200408小盆友一起,组成《智能小车》的左右前锋,给其他小盆友树立榜样作用。
当然,wzr200408小盆友表现的也不错哈,只是功力没您深厚,希望今后多带带他 ...
引用 网友H:

源码和图片到时会一并上传的,只是现在效果很不理想,等俺调试出来,再和大家交流。
功力深厚真当不起,呵呵,俺条件有限,仅有一只数显万用表。很多东西是靠猜的,比如无线模块的输出波形,完全靠程序监控算出来的。
大部分工作要靠wzr200408同学,借助他精良的装备,定会战果累累,还要向他讨教呢。

网友H:
呵呵,你的条件比俺好多啦, 还有一只数显万用表~~~

想当初,俺小时候玩DIY,  哪有这么好的条件,小到电烙铁、万用表、变压器、喇叭耳机,大到示波器、扫频仪,都得自己动手做~~~

网友D:
讨教就不敢当,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这个模块是480us 和1.6ms的组合
前面的貌似叫引导码:8次 480us高电平-1.6ms低电平-1.6ms高电平-480us低电平
然后后面的码,不同按键就不同

网友O:
楼主,现在这车还有套件?我刚来,也想参加一下DIY活动,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一起学习一下二姨家的机器人。谢谢!

网友N:
回复 网友H:

今天调试遥控有点反应了,就是需要遥控器天线得挨着超再生接收模块天线才能收到,离远了就不行,如何解决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H:

今天调试遥控有点反应了,就是需要遥控器天线得挨着超再生接收模块天线才能收到,离远了就不行,如何解决呢?
引用 网友N:

肯定解码功能做的太水~~~

正常情况下,遥控器不拉天线,接收器不接天线,几米范围没问题~~~

网友H:
哈哈~~~

恭喜恭喜,恭喜goodboy3021小盆友进级成功,成为21ic有“痣”之士,一同将二姨家的DIY活动进行到底!

网友P:
能够前后左右的跑了

网友H:
能够前后左右的跑了
引用 网友P:

恭喜xiaotann小盆友,  终于动起来了~~~ :lol

网友A:
如用PWM控制转速,只要在P7端口中间4,5脚之间插个短路插,即OK了!

两个轮子对称转,要快就快,想慢就慢,由PWM输出脉宽决定。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开始以为焊的有问题了:)

网友Q:
上图片看看啊

网友R:
期待更多成果分享..

网友G:
赶紧上视频.

刚才看到终于有人让小车站起来了,匠人比自己做出来还要欣喜!

网友H:
赶紧上视频.

刚才看到终于有人让小车站起来了,匠人比自己做出来还要欣喜!
引用 网友G:

同喜同喜,俺看到有人让小车站起来了,比自己做出来还要欣喜!

网友H:
根据goodboy3021小盆友的建议:

你看这样行不行:按下A键,小车低速前进,继续按下A键,速度递增,这时按C、D键均可转弯,关键是随时按下B键小车紧急停车,这时按C、D键还可实现转弯,继续按下B键,小车倒行,继续按下B键,倒行速度递增,此时按A键同样实现紧急停车,继续按A又回到开始情况。

作了修改,欢迎测试~~~

网友H:
硬件运行环境,请注意下面硬件匹配条件:
1.  P7中间插个短路插。
2.  P10遥控接收模块插个方向。
3.  P11电源选择+5V。

楼主:
用手机拍了个视频很不清晰,凑合看吧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4ODI5ODky.html

程序是在这里,一楼的程序
https://bbs.21ic.com/icview-259177-1-1.html
小车有些小改动
1、若将接受模块直接插在小车上,在轮子高速运行时,遥控距离不足一米。故将模块用支起来,远离电机空间干扰
2、在接收模块上加装了铜丝一条,当做天线,增加遥控距离。
3、单片机用3伏供电,接收模块用5v, 进一步隔离干扰。

小车全景

近照

网友S:
很好不错,支持原创,支持讨论。

网友T:
我也想做些小制作,可是工作忙,没时间,羡慕啊

网友U:
车动起来,那容易。当年,我一时便成功。控制好,那才是真的。继续努力吧

网友V:
有时间我也攒一个

网友W(2011-09-05):
哈哈,恭喜呀
  创惠电子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我也是喜欢弄这个。愿与你交朋友。
QQ  307407590

网友X:
发帖也是一门学问。。。

网友Y:
很不错,lz我们都期待你成功的那一天!

网友Z:
积分不够,不能下载!

网友AA:
回去试试

网友AB: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网友AC:
上个图嘛。开开眼

网友AD:
菜鸟向大家学习

网友AE(2011-10-10):
恭喜楼主~~也敬佩楼主的执着精神~~

网友AF:
错过时间了,遗憾啊

网友AG(2011-11-23):
看来很NX

网友AH(2012-02-28):
好啊 我也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