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可控硅使用问题,谢谢!

楼主(2011-08-06):
用过零检测M0C3063光耦驱动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调光,是不是只要在0.01S内控制二极管侧的导通时间,不管交流的相位如何啊?

网友A:
用过零检测M0C3063光耦驱动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调光,是不是只要在0.01S内控制二极管侧的导通时间,不管交流的相位如何啊?
引用 楼主:

过零光耦不是拿来交流调光用的,搞清楚调光是怎么做的再来。楼上回答也够随意了。

网友B:
过零检测M0C3063光耦用于调光,会感觉灯光闪烁。通常这类光耦仅用于调节发热元件。

网友A:
用了过0光耦,过了触发点你能打开可控硅么?还咋调相??

楼主:
谢谢几位,搭个电路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