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几款大功率稳压芯片

楼主(2011-08-06):
(无正文)

网友A:
若对效率要求不高,用7805、7812等等加扩流管比较方便。

网友B:
需要多大电流?

楼主:
需要3A电流,至于加扩流管,能发个电路图吗?

网友C:
计算线性稳压电源,一定要先给出交流电压输入范围,以求出输出稳定所必需的变压器次级最小输出电压。以及计算最高输出电压时,调整电路(稳压电路)上的损耗、温升……
所以,LZ你必须先给出输入电压范围要求,和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等关键参数。现在只差输入电压范围这个参数了……

网友D:
用线性电源,估计你这散热不好搞

网友E:
开关型稳压IC如LM2575 TD15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