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流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1-08-06):
向各位请教两个问题
1,如图1,2红线方框里所示,为什么UBE减小,带来的IB的变化不一样呢?
2,如图3红线方框里所示,为什么可以认为I1远大于IB?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2、那是进行电路设计时选取的。对要求较大基极电流场合,就要选较小的电阻。

网友B:
1,如图1,2红线方框里所示,为什么UBE减小,带来的IB的变化不一样呢?

制作帖子好认真,好辛苦!
但是,不甚明白你说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能否描述清楚一点?

楼主:
2、那是进行电路设计时选取的。对要求较大基极电流场合,就要选较小的电阻。
引用 网友A:

哪个电阻要选择阻值较小的电阻?选取较小的电阻能达到I1远大于IB的原理是什么?能否说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制作帖子好认真,好辛苦!
但是,不甚明白你说的不一样是什么意思?能否描述清楚一点?
引用 网友B:

看我图1,基级电压减小,导致IB增大(VCC-VBE=IB*RB),这个可以理解
再看图2,共射级偏置电路里,VBE减小,为什么IB也是减小?

网友C:
图1的ib增大是由于温度的影响,使be结特性曲线左移

图2的ib减小,是由于be结的特性曲线,Ube减小,ib就减小

网友B:
看我图1,基级电压减小,导致IB增大(VCC-VBE=IB*RB),这个可以理解
再看图2,共射级偏置电路里,VBE减小,为什么IB也是减小?
引用 楼主:
照此看来,你的问题提得也确实不错!

网友A:
5楼:
“哪个电阻要选择阻值较小的电阻?”
Rb1和Rb2。

“选取较小的电阻能达到I1远大于IB的原理是什么?”
忽略基极电流,I1(同时I2)等于Vcc/(Rb1+Rb2),而Vcc是不变的,显然这两支电阻越小I1越大。I1越大,基极电流相对越小,越可以忽略。

楼主:
图1的ib增大是由于温度的影响,使be结特性曲线左移

图2的ib减小,是由于be结的特性曲线,Ube减小,ib就减小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非常感谢!!!!

楼主:
5楼:
“哪个电阻要选择阻值较小的电阻?”
Rb1和Rb2。

“选取较小的电阻能达到I1远大于IB的原理是什么?”
忽略基极电流,I1(同时I2)等于Vcc/(Rb1+Rb2),而Vcc是不变的,显然这两支电阻越小I1越大。I1越大,基极电 ...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了,不过对于这个电路还是有几个点想不通,我再自己琢磨,谢谢!

网友D:
第2图的推导,结果正确途径有点不恰当,它是利用了图1的部分结果:
第1个图:
(T∧ ->) UBE∨->IB^,是因为假如Vb,Ve电位不变,UBE∨->rbe(三极管基极输入电阻)电阻上的压降就会增大,ib就会增大,这是欧姆定律可计算的。
第2图:
UBE∨->IB∨->,这是定温度时Vbe的输入特性决定的。

网友E:
Ib+Ic=Ie,Ie=h乘以Ib,一般h有100多倍    而发射极电流也是mA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