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中运放单电源供电加偏置输出波形怎么还是一半

楼主:
Multisim 仿真中运放单电源供电加偏置输出波形怎么还是一半啊 多谢各位

网友A(2011-08-07):
偏置要加在正相端的

楼主:
我吧VCC加大到18V也一样啊 为什么呢 各位大神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B:
楼主自己仔细看看,你的偏置加到了运放同相输入端没有。

楼主:
改了也是一样的 给图你们看看

楼主:
5# maychang 你看下 我发图了 波形还是少一半

网友B:
7楼:
这次我要说:自己仔细看看,你的偏置加到了运放反相输入端没有。

楼主:
8# maychang 我都试了! 不管正向 反相 正反一起 都是这样 波形少一半!

网友B:
先说清楚,你要同相放大,还是反相放大?

网友C: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要放大 这是个全通网络 我只要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