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控制接受与否

楼主(2011-08-07):
IO口的高低电平是如何控制这个电路的收发的

楼主:
二极管3,4型号IN4018

楼主:
是4148,搞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A:
IO为高时,上面右边的二极管被正偏,因二极管的结压降恒定,左边的高频信号变化量会引起右边的同样变化,信号得以耦合,反之,二极管反偏,信号无法耦合。这个问题也可以用结电容的变化来理解,正偏时,绝缘层变薄,结电容增加,耦合增加,反偏时,绝缘层变厚,耦合降低。

楼主:
:victory:果然是高手啊,有道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