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dxp2004设计protel99SE也能打开、编辑的dbb项目文件

楼主(2011-08-07):
我们单位画电路图用的都是Protel99SE,项目文件都是dbb格式,我刚来上班以前上学都是用的DXP2004,现在用protel99感觉很不习惯,没有2004好用,但是单位的电路图项目文件都是dbb格式,打开后里面有原理图、PCB什么的,请问可不可以用2004设计这种DBB文件?
或是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谢谢谢~

网友A:
直接用DXP导入DDB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只是可以用DXP编辑,但是编辑完了,怎么保存为99se的DBB格式呢?

楼主:
画完图后,要交个领导归档,他们用的都是99,要能打开编辑才行

网友A:
没法保存为DDB,但可以保存为protel格式的PCB,再拉到DDB中。

网友A:
但不管你从DDB到DXP,还是DXP到ddb都是存在一点差异的,没法100%的一致,所以真要没有出现错误,只能你适应老大的工具,用protel或者让老大适应你的工具DXP.

楼主:
6# pa2792 只好学下protel99了

网友B:
在dxp中导出。
用99se打开,然后导入就可以了。
也可以自己做个程序,ddb文件就是Access的mdb文件,密码为Manteghulteir,直接ole操作里面的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