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路可以实现吗?。。想法没错把。。。

楼主(2011-08-07):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731918423/Image/[T6JV7$C3)GW%7DTW%7BD3BU)PX.jpg
输入220  50hz 经过整流出来  到 滤波到 15v   到这步都没什么问题 输出很稳定。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在U0输出 引出正负电源

问题就在负载网络的阻抗变化会引起R两端电压的变化  。。有大虾能说说怎么隔离吗、
就是不管后面网络负载的变化 R电压不会变   或者说变化的大小可以忽略不计。。。
或者说在R的环节采用其他的网络解决。。。达到稳定的效果,请大侠支招。。。

网友A:
你必须将图片上传到21ic,别人才能够看到。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图片没贴上来?不好意思。图片是简单花的草图的截图。愣是没贴成功,我来描述下把,希望大家能听懂,第一个图片就是一个整流电路加滤波,用的是整流芯片DB107  “+”“—”出来接的是100Uf的电解电容,再并联了2个56K的电阻。因为我的变压器是2进2出的,要设计包含正负可调的稳压电源,同学说不可行,我的思路就是在并联出来的56K的电阻中间接地,与变压器外壳相连,上面电阻出来的就是负电压,下面电阻出来的就是正电压,如果不接任何负载的话,2个输出都很稳定,值也达到要求,接下来我就是在输出的正负电压后添加LM317  LM337 达到可调的效果,由于后面负载网络的影响,对原本2个56K电阻上的电压产生影响,我的意思就是可不可以在后面可调网络与整流滤波输出中间加个隔离电路,不管后面负载怎么变化,作为后面可调网络的输入电压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就是56K电阻上的电压不会有很大的波动。。。。谢谢啦  讲的比较啰嗦。

楼主:
2个56K电阻是串联的  作为一体与电容并联 ,怕大家产生歧义。。

楼主:
这就是图片。

楼主:
上图中的U+ ,U—分别接在下图的V+,V-,要达到的效果就是V+,V-后端的网络多U+,U-的值不会产生变化,应该怎么隔离。谢谢。。。。

楼主:
V+就是Vin

网友B:
要输出+-电压,可以将降压变压器改成三线共用抽头输出就可以用桥堆整流输出+-电压了。

楼主:
嗯  这晓得  但是他们买的变压器是2线的,不知这样可否实现稳定的+— 电压

网友A:
10楼:
“但是他们买的变压器是2线的……”
按照首帖的图,不行。
只能使用所谓全波倍压整流(实质上是两个半波整流)。

楼主:
电路图就是6楼的图,+—电压输出用示波器测量过的,都可以,就是我在+—后面加上7楼的电路图,原本+—的幅值会发生变化,这样的话就调不出稳定的+—电源啦,因为他们之间会相互影响,我的意思还是那样的,不管 2  3  图的总阻抗怎么变化,作为输入电压的U+ U—影响很小。。。给个思路把。。。

网友A:
12楼:
9楼的回复和我的回复,已经足以说明我们知道你的电路问题在哪里。
思路?9楼和11楼已经说得足够清楚。别的办法,没有。

楼主:
非得用3线的?:(

网友C:
用有脉冲变压器隔离的AC-DC开关电源,可以获得稳定可调的+、-的电源

网友D:
如果负电源输出功率不是很大,可以用负电源发生器.如果负电源输出功率很大,还是用3线输出的变压器好了.

网友A:
15楼:
“非得用3线的?”
见11楼回复。

楼主:
哦。。。晓得啦  多谢各位大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