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1-08-07):
1.我知道c里面 data 定义的数据是放在内部ram里面。xdata是放在外部ram里面。但是定义数据为code,是放在那里。 什么时候需要定义为code。
2.我有一个程序编译结果为data =136 xdata =7023 code=28063。请问需要在硬件上接外部ram吗? data  xdata 和code 各指什么?我的理解是data是用的内部ram。xdata是外部ram。code是hex大小。 这个理解对吗?
我用的片子是sm5964. 内部ram为256. 外部ram为768.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问题吗?

网友A:
code 放在程序存储器,通常是一些固定的数据,这样可以节省RAM空间。

网友B:
xdata是外部数据段。
code中代码段,在Keil中定义常量常用code

楼主:
也就是说code是存放在rom中是吧.

楼主:
知道外部的ram.怎么操作吗 或者说外部ram怎么使用. 我看到有的资料是说硬件上接好了就行了.软件上不需要做什么,是这样吗?我有一个程序编译结果为data =136 xdata =7023 code=28063。请问需要在硬件上接外部ram吗?我用的片子是sm5964. 内部ram为256. 外部ram为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