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环电感会不会炸啊?

楼主(2011-08-07):
我买了一些绿环电感,绕了5圈漆包线电感就到了200UH以上,在我做的34063降压电路中,效果非常好,工作频率是50KHZ,滤波电容是1000UF,电感是1300UH(只绕了十多圈),输出5V500MA的电流时发出嗤嗤的声音,有点吓人,想弱弱的问一下,磁环会不会炸呀?

楼主:
补充一些,线圈绕制比较均匀

网友A:
炸是不会炸,线径细的话最多烧线圈;
绿环的磁导率很高,所以绕个几圈电感量就很高,但饱和磁通小,用来做共模电感的多;
你用来做BUCK的直流电感,吃吃的叫,八成是饱和了;
建议用铁硅铝环,铁粉芯也可以,很常见的;

网友B:
绿环的磁导率很高,很容易实现高感量,可是也很容易饱和,在buck电路中,最好是选择黄白环来做电感使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是线圈绕得不紧,线圈在空气当中振动发出的声音,不过换用其他磁环后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啦

网友C(2011-09-24):
未被炸过,见烧成灯丝一样红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