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
图是我画的一块板子,以前只画过单层的腐蚀板,感觉很难看,布局也太烂,我取消了DRC检查规则,要不是报错太多,请问,做双面板 电源线 地线 和信号线一般都要多宽,各个焊盘要多大,敷铜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图中的布局怎样改更好?

网友A(2011-08-07):
DRC必须要的,只是关掉DRC显示而已;
你的电源线明显过细,走向混乱。
没有按键吗?
几个角可以做出四分之一圆形的的弧线。

楼主:
电源线要多宽呢 电源线该怎样走线呢?

网友B:
电源线和地线有很多说法,一般是地线比电源线还要粗,电源线在1mm左右。

网友C:
你的板子,电源线建议30mil ,引入IC的地方可适当减少,
焊盘孔径:以能顺利插入器件为佳,这个只有你实际做过一板自然有体会的
铺铜距离走线 焊盘 的间距设置为25-30mil, 铺铜顶层和底层之间,多打些过孔。删除孤铜。

网友C:
IC部分的接插件,可以使用间距1.27的双排座子,这样可以减小板子1/3面积

网友D:
网上这样的资料一大堆,多看两遍就差不多了

楼主:
哦谢谢了啊 双排子座貌似没有

网友E:
这个板子应该够大的吧。应该还是可以布宽一点的吧。
个人的有点小小的建议。你的S2-1之类的都是开关吗,如果是的话开关最好都放在边上,看到你的好几个开关都在电容边上。我不知道你的板子具体是怎么放的,不过有可能等电容焊上去之后就会发现按键会不太好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