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1-08-07):
我最近在做stm32外部中断的程序 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相同的程序 设置成PA口就可以正常产生中断 换成其他的PB或PC其他的端口就不行 代码如下 希望大家帮帮忙找找原因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mysysinit.h"
void GPIO_key()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le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_init()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5);
}
void NVIC_ini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t main()
{
my_systeminit();
GPIO_key();
GPIO_led();
NVIC_init();
EXTI_init();
while(1)
{

}
}

中断服务程序
u8 a=0;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RESET)
{
  a=~a;
}
if(a==0x00)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els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
在线等

楼主:
我知道了 忘了开管脚复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