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时钟芯片

楼主(2011-08-07):
开发一些普通的仪器仪表,比如电机控制器 需要专门的时钟芯片来精确定时吗?

网友A:
啥电机?有好高的需求?有需求才知道要用啥。

网友B:
需要专门的时钟芯片来精确定时吗?
*********************
时钟芯片和精确定时没有必然的关系
精确定时单独的单片机也能做到,只要晶振精确稳定就行
同样时钟芯片要精确定时还是要依赖一个精确稳定的晶振

楼主:
开发一般的电机控制器什么的,比如用STC52单片机,单单用他的定时器,写一些定时程序足够了吗,问问: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会扩展时钟芯片,而不用单片机自身的定时器呢

网友A:
首先这个一般就不知道是啥了,另外电机有步进电机、交流电机、直流电刷电机、无刷电机,你让我们打猜猜啊?

网友C:
有需要了解的就Q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