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hdl中case when的问题

楼主(2011-08-07):
请教一下:
case语句块必须放在process——endprocess中吗?

楼主:
自己查到了,case语句属于顺序语句,必须放在进程语句中使用!

网友A:
书上写错了,先计算条件表达式,后面的判断语句并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CASE语句是顺序语句和并行语句的结合体。

网友B:
之前用case语句曾经出过一次错 怎么都不对 换成if else就没问题 后来才知道是三楼说的那个原因
慎用啊

网友C(2012-05-20):
同意三楼的。